[电动] 新买了一个大有的 电锤转电钻夹头,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9-04-23):
【讨论】新买了一个大有的 电锤转电钻夹头
已经有了大有5401和威克士WU388 都是无刷电锤,就是没有稍微大扭力的电钻,想买个大有的5282吧,又觉得扭力是不是太大了,而且价格不便宜,所以就入了一个“电锤转电钻夹头”,这样电锤转速比较慢的,输出的扭力可能比较大,就可以当作大扭力电钻了。各位帮忙看看这个思路对不。
估计两坑两槽的插头同心度可能不行。
还有一个问题是:电锤本身能够承受大扭力么-机械结构是否能承受,无刷的是不是也会烧机。

网友:
总的来说利大于弊,备一个有备无患,值得入!

缺点就是增加收纳重量和体积;另外使用起来钻个稍大的孔,是没问题的,因为机器重量,钻小孔就不太合适了!

网友A:
玩的都是高端无刷价格不低啊   电钻与电锤最大问题应该是同心度  电锤摇晃太严重

网友B:
我以前和你同样的想法,实践后发现完全不行。首先同心度不行,摇晃的厉害,钻头很容易折断。其次转速低,开孔效率太低,急死人。还是买5282吧,在钢管和不锈钢上开孔简直是神器

网友C:
指望这个扭矩大就别想了,大有电锤是带安全离合器的,扭矩一大离合器就打滑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和你同样的想法,实践后发现完全不行。首先同心度不行,摇晃的厉害,钻头很容易折断。其次转速低,开 ...

真是奇谈怪论,我以前220v电锤,还有现在5401这种20v电锤,买的时候都带转换夹头。
啥叫三功能电锤,电钻+电锤+电镐,这种夹头使用,要切换到电钻档,使用起来除了重点,没一点问题,怎么会有同心度问题,怎么会有安全离合问题?要不要给你录两段视频,驳斥你们的观点!?
5401电锤给18mm实木复合板,水平方向钻个木孔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j.8428770.3416059.1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真是奇谈怪论,我以前220v电锤,还有现在5401这种20v电锤,买的时候都带转换夹头。
啥叫三功能电锤,电钻+ ...

什么叫奇谈怪论?在木头上钻个几毫米小孔当然容易了,29元的电钻都行。你在厚木头上边用开孔器开个80毫米孔看看行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什么叫奇谈怪论?在木头上钻个几毫米小孔当然容易了,29元的电钻都行。你在厚木头上边用开孔器开个80毫米 ...

大有5401平钻模式,转换头+开孔器,18mm实木复合板开60mm直径木孔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j.8428770.3416059.1

大有5401配转接头及含钴钻头,开铁孔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j.8428770.3416059.1

我手头还有不锈钢开孔器,只不过找不到低矮位置的废旧不锈钢板,否则给你们拍个5401开不锈钢板的视频!

一个电锤转接头10几元,配合5401电锤,能完成这么多工作,代替大多数电钻的功能,还有人叽叽歪歪这不行那不好的,非要达到千元级别的18v进口电钻效果才满意吗,我真是无语了,当然我说的是4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的都是高端无刷价格不低啊   电钻与电锤最大问题应该是同心度  电锤摇晃太严重 ...

大有5401要是以前,套装在千元以上,算是中高端,性价比一般,这一年多来,闲鱼上大有5401电锤,一电一充才不到600元,绝对是良心价,无刷18v三功能电锤,性价比极高。

大有5401同心度不错,电钻模式配转接头后,同心度也还过得去,算是可堪一用。任何电钻类工具,配了转接头,肯定都不如原配工具好用,这是肯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有5401平钻模式,转换头+开孔器,18mm实木复合板开60mm直径木孔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E1M ...

角铁打几毫米小孔29元电钻照干。你也别找不锈钢板开孔了,你就在木板上开个80毫米孔就行了,反正我的60牛米的良明电钻干这个轻而易举,你的大有电锤要是能干也算你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角铁打几毫米小孔29元电钻照干。你也别找不锈钢板开孔了,你就在木板上开个80毫米孔就行了,反正我的60牛 ...

我说大有5401能开80mm木板孔,你要是不信自己去试试,我没有必要一一实操证明给你看吧!
我如果再发个开80mm木板孔的视频,如果可以的话,你多尴尬啊?你该不会说我选的木板又有问题了吧,厚度不够?硬度不够?这样有意思吗?

我连发三个视频,已经证明5401通过转接头,可以在复合木板板上钻眼、在角铁上钻眼、开60mm实木复合板孔,实际上证明一个问题,即5401电锤,通过转接头,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替电钻大部分功能的,这就足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说大有5401能开80mm木板孔,你要是不信自己去试试,我没有必要一一实操证明给你看吧!
我如果再发个开8 ...

你也别拿大孔的视频了,现在已经尴尬了。你既然有大孔的视频,应该早点拿出来嘛,省的大家争了。干嘛拿几毫米的小孔来说事?那点小孔说明不了问题,我这里有一个高速钢麻花钻钻孔扭矩参考表,钻小孔的扭矩很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也别拿大孔的视频了,现在已经尴尬了。你既然有大孔的视频,应该早点拿出来嘛,省的大家争了。干嘛拿几 ...

我发现你这个人真的是无聊,你想说明什么问题?这个帖子讨论的是,楼主想知道,大有5401+转换夹,能不能部分替代电钻的功能?结论是可以。

为何老拿80mm木板开孔说事?你要开什么厚度,什么材质的木板的“大孔”,你也没说吧,只说一个直径,有意义吗?开80mm直径木孔,5mm厚度和50mm厚度,需要的扭矩能一样吗?我随便找个木板开个80mm的孔,你能把木板吃了?说点有意义的行不行?5401电锤加转接头,可以替代部分12v、18v、甚至220v电钻

木材硬度排行资料查询
https://www.sohu.com/a/61274833_379713

如上链接,开紫檀木和开椴木的孔,同样厚度同样直径,需要的扭矩能一样吗?

你想证明什么?你的良明18v电钻比5401+转接头钻孔能力强、专业?我手里还有博世18v电钻,85NM,米沃奇、牧田、日立、麦太保还有120-130NM的18v旗舰电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指望这个扭矩大就别想了,大有电锤是带安全离合器的,扭矩一大离合器就打滑了。 ...

这个好像真没考虑过,有机会实验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也别拿大孔的视频了,现在已经尴尬了。你既然有大孔的视频,应该早点拿出来嘛,省的大家争了。干嘛拿几 ...

15mm孔需要的扭矩都在22以下,200的锂电手钻都可以做到啊

楼主:
转化头到了,大家一起看一下这个晃动怎么样。

楼主:
实际的晃动量还是蛮大的。

楼主:
大有普通充电钻的钻头几乎晃不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的晃动量还是蛮大的。

我买的5401套装,是随机赠送的转换夹头,不知是不是大有原配转换夹头,装上后晃动和你这个差不多,稍小一点吧,实际装上钻头,切换到平钻档,转动时同心度尚可,可以接受!

你装一只钻头,快速运转起来试试,钻头不严重划圈就可以了,毕竟是转接的,不能要求过高,是吧!

网友:
我也是大有5401,自己买了个转换头备用应急,没注意晃不晃,手动工具么,钻头不晃手还晃呢,没必要太纠结,如果钻头严重画圈那种另当别论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