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小震动电机拆解!

楼主(2019-04-23):
家里屯的淘汰手机太多,没事拆着玩,震动电机坏了,看看能不能修..太小直接暴力拆!!!
没啥新鲜的,空心杯电机,只是尺寸小一些.上图:

换向器太小了...
电刷坏了,比针还细.

定子

所谓空心杯(转子)就是这一圈铜线, 和轴连在一起的,被我拆开了.
定子是和外壳连在一起的,被我分开套在轴上了.

网友A:
送我几个呗…
只有一个渣渣配置的手机…

网友B:
没看懂图片,转子是用磁铁吗?换相器在哪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送我几个呗…
只有一个渣渣配置的手机…

我记得你说你手机问题好像好几年了吧,父母没买新手机?

网友:
这是无刷电机??

网友D:
我记得老论坛有人把这个DIY成跳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图片,转子是用磁铁吗?换相器在哪上

定子跟外壳在一起的,仔细看啊. 换向器太小,第二图.

网友:
我以前也见过,纳米斗虫玩具不跑了,电机拆开也是空心杯结构,中间是特小的圆柱空心筒磁钢,紧配合压在轴套上。还有一种是扁的振动电机,偏心块在电机里面的。

网友E:
这是真正的空心杯电机。好多年前拆过一个摩托罗拉传呼机的振动电机,和这个结构一样,当时觉得很先进。现在的振动电机做的越来越小了,但是还是这种结构的电机省电,动力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你说你手机问题好像好几年了吧,父母没买新手机?

那肯定的…
表示电脑配置不错,但是…总不能带着电脑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是真正的空心杯电机。好多年前拆过一个摩托罗拉传呼机的振动电机,和这个结构一样,当时觉得很先进。现在 ...

你说的这种电机比纽扣型的那张动力足我信,现在都有线性马达了,那个才省电动力好,相当于无刷电机,但不是旋转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这种电机比纽扣型的那张动力足我信,现在都有线性马达了,那个才省电动力好,相当于无刷电机,但不 ...

线性振动马达原理上并不复杂,难度在驱动电路。也仅仅是高端手机用,价格贵啊。

网友:
楼主,你作了什么
怎么会在这行刑的呢
啊?就这么挂了
拜托你们不要挤啊
真的好精致啊,那个给你动手术的才真正是高手呢
什么,楼主成了千古罪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这种电机比纽扣型的那张动力足我信,现在都有线性马达了,那个才省电动力好,相当于无刷电机,但不 ...

音圈电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老论坛有人把这个DIY成跳蛋

哈哈,这个没效果吧

网友F:
类似于鱼缸气泵那种往复运动,不过振幅和频率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F:
类似于鱼缸气泵那种往复运动,不过振幅和频率可调

恩 现在手机里都换这种震动器,但已经不算是电机了, 原理就是喇叭扬声器原理一样. 你可以拆个 接上音源线,贴在纸箱上 可以当扬声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哈,这个没效果吧

有啊 a片里的mini跳蛋就是这种电机

网友H(2020-01-08):
这种振动电机很多成人用品的震动功能都靠这个,功率上有大有小。电动牙刷也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振动电机很多成人用品的震动功能都靠这个,功率上有大有小。电动牙刷也是这个。 ...

电机大法好。。。电机用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