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并修复一只遭受惨无人道摧残的小电机

楼主(2019-04-24):
之前买了一只微型潜水泵,用来给鱼缸抽水
刚开始还是挺好用的
慢慢的水流开始变小
以为电池不行了,当时也没在意
结果前几天忽然不转了
查看电池都有电,通电后水泵发热但无声音
没办法只好拆开看看

水泵一拆开就知道哪出问题了
电机已经锈的不像样了

拆下电机,比想象的还要惨,外壳大片锈迹,电机轴用钳子都拧不转
看来是电机进水导致生锈卡死了
目测应该是RS-360电机

拆开电机,我了个去,怎么这么惨,本想直接扔掉
但本人混迹毒坛多年
深受各位大婶毒害
捡垃圾上瘾
扔垃圾心疼
硬着头皮修吧

找了个可乐瓶子剪去一半,倒上本人秘制除锈剂
电机拆散泡里面3天后取出
咋样,除锈效果还行吧 ?

组装好,准备测试

一测试就出问题了,2V电压下电流已经1.2A了,从电机壳看去,换向器那火花冒的,跟放烟花似的
起初怀疑轴承卡住了,但手转动还是觉得挺顺畅的

难道大功率电机容易发热?
找出一个暴力370电机,车模用的,1.2V电流已经吵1.2A了,疯狂转了5分钟
感觉比这个电机摸起来还凉爽
看来组装后的电机确实有问题

重新拆下转子,检查换向器旁边的绝缘片歪了,重新装好试机
发热依旧

再拆,因为装之前在轴承、换向器、电刷都涂了润滑脂,难道是接触不良?
把换向器和电刷擦干净,再装机
乖乖,转速变成蜗牛了,发热更厉害了

继续拆,仔细检查,发现碳刷有一个掉了,撞击后会卡在换向器和电刷架之间,虽然还导电
但摩擦力那就大了
重新装好电刷,怕再掉,拿502固定一下
装好试机 ,转速飞快
电流变成0.4A左右,但噪音很大

找根细塑料沾润滑脂从散热孔里小心的涂到换向器上,手转几圈转轴让润滑脂涂抹均匀
再试机,声音明显变小,听起来顺耳多了
调大电压到18V,已经超压3倍,电机依然顺畅
换向器也不冒火花了,电流还不到1A

又可以愉快的玩耍了
谢谢观看!

网友:
好手艺,要是我就直接扔了

网友:
真不容易,修个电机一波三折

网友A:
说吧,除锈剂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吧,除锈剂是什么

应该是可乐吧

网友:
可乐除锈效果没这么好,应该是用了其他弱酸吧?

网友:
这也修的好

网友:
捡垃圾上瘾
扔垃圾心痛
朋友在豪宅小区当保安,跟我说巡楼道经常看到好多电子产品垃圾,弄的我都想去当保安

网友:
几个月前我拆了个智能马桶盖,那个马桶盖里有个水泵没拆出来,现在后悔了。

网友:
几块钱的东西,花了几天时间搞

网友:
"本人秘制除锈剂",能不能解密?

网友B:
我觉得鱼缸抽水,弄一个好点的手动泵够了,电动泵一般用在洗车洗澡等。除锈剂好像是洁厕灵,或者强力助焊剂,万能润滑剂等混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鱼缸抽水,弄一个好点的手动泵够了,电动泵一般用在洗车洗澡等。除锈剂好像是洁厕灵,或者强力助焊剂 ...

盐酸是好,一晚壳也没了

网友:
排队学习(本人秘制除锈剂)配方

网友:
电机厂倒闭了,知道罪魁祸首是谁了吧!

网友:
电机居然还是单滚珠的,修得值!

网友:
秘制除锈剂 迷之除锈剂

网友:
除锈剂效果很好啊

网友:
楼主你处理好防水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