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版110v的IQAIR空气净化器被媳妇插220给烧了 换了灌封变压器还是不行 请教

楼主(2019-04-24):
这次是烧了第二次了,之前岳母用的时候烧过一次,换了保险丝就好了,但因为不是我换的不确定保险丝是否是同功率的,总之第二次被媳妇插220又给烧了但是明显灌封变压器裂了,背部也黑了tb购得同型号换上以后还是不行,测了保险丝没问题,但就是不工作最后一张图片来自网上搜索,貌似整流全桥和电感也容易损坏,小弟才疏学浅,只晓得基本焊功,特此求助各位高手请问怎么测,如何测。谢谢大家!

网友:
要是我就换板子了  一个是强迫症 一个是手艺不好

网友A:
你这个变压器可以跳成220V使用的。
如果烧了,买个单9V / 150mA 输入220V的变压器换好了,不要再用100V的了。
很简单的电路。

网友:
直接想办法搞成220V吧,不然以后还会烧,女人不懂这些,很容易插错的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因为灌封变压器已经买好,所以我打算修好后把220-110的变压器直接内置了,这样就等于是可以直插220了

但是现在电路还不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因为灌封变压器已经买好,所以我打算修好后把220-110的变压器直接内置了,这样就等于是可以 ...

要不单独测变压器是否有输出,如果变压器正常,检查后面零件,电容和整流桥电阻这些。
就这么点零件不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因为灌封变压器已经买好,所以我打算修好后把220-110的变压器直接内置了,这样就等于是可以 ...

你这个本来就只换个变压器、安规电容、整流后电容的事。没必要弄那么复杂。

再说你图片没顺序,太乱了,看起来好吃力。

你检查电路,应该从220输入入手,边看边检查,一般变压器周边关联电路中的稳压二极管、电容、电阻都会被波及。

网友:
家里有女人少整这些另类的.

网友:
110V的电器,最好是换个特殊的插头,免得再烧

网友:
板子百分之99有问题了,输入电压是额定的两倍了,建议查板子,从供电开始查

网友:
要特别注意风扇电机的电压

网友:
如果不确认后换保险丝的规格.那么你这次的麻烦有点大.变压器烧.或许马达也一并烧了.
弄清楚是插电即烧还是插电后有个按开关的时间.如果属后则慢慢查吧

网友B:
你这板子上预留了改成220的跳线的,变压器也支持,改跳线就行,不用再加220-110了

网友C(2019-06-07):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变压器可以跳成220V使用的。
如果烧了,买个单9V / 150mA 输入220V的变压器换好了,不要再用100V的了 ...

怎么改,有方法么?后面驱动的德国电机是AC110V的,这个灌封变压器铭牌写的输入就是AC110V;但是有一个220V保险,能改当然是最好的维修方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板子上预留了改成220的跳线的,变压器也支持,改跳线就行,不用再加220-110了 ...

how?变压器怎么跳线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改,有方法么?后面驱动的德国电机是AC110V的,这个灌封变压器铭牌写的输入就是AC110V;但是有一个22 ...

电机是AC110V 的, 那没得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板子上预留了改成220的跳线的,变压器也支持,改跳线就行,不用再加220-110了 ...

变压器改跳线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9-07-07):
电机还是110V的,你用220V还是坏的哦

网友:
小孩跟女人一样,只是好奇心更重点,我好几个小日本电器被小孩玩坏了,问为什么,放鞭炮的感觉很好。后来索性插头改英插,就算想插也插不了。

网友:
也在宝宝上购买了变压器,还没有到货。宝宝上有几家卖这个专用变压器的,说明误插220v电源的情况是很多的。维修成功以后,再分享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