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我的两块486、586主板(Cyrix 586、ST486DX2-66)

楼主(2019-04-24):
年前收拾院子,从房角土堆里翻出了两片上学时装的电脑,可惜上面的扩展卡和内存被8岁的孩子当玩具拆的拆,扔的扔,都找不到了!

穷学生,选的都是兼容机,Intel太高大上用不起

九几年就开始流行等效频率标记法了

当年的CPU巨头之一Cyrix已无从寻觅

另一个巨头ST意法半导体也放弃了通用处理器业务

网友A:
自己组装的?大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组装的?大牛

是啊,很怀念23张软盘装win95的日子

网友:
这两块都是缩水板,能省就省,CPU都焊在了主板上,优点是便宜,性能不怎么样。
Cyrix那个黄色的是CPU,银白色贴纸的那个是芯片组。Cyrix Media GX 在当时的设计是很先进的,CPU内部集成了显卡和声卡的功能还有内存控制器,使得外部部件就很精简,也使“100美元电脑”时代来临。时隔多年以后intel才在CPU内部继承了核显,声卡功能现在貌似intel和AMD处理器中还没有。
虽然有先进的设计,但是那时候Cyrix已经严重亏损,没有逃过被收购的命运。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很怀念23张软盘装win95的日子

记得当年8张软盘装UCDOS就快崩溃了,1.2M的还要格成1.44M的,还好后来有了CD,装PIN32,95太爽了。

网友:
在intel Pentium 时代,cyrix出品的6x86可以说是平分秋色,在6x86MX 133MHz的benchmark会比Pentium MMX 166MHz快少许,因此133MHz 的6x86会PR system成6x86Mx-PR166.
是一线为个人电脑和信息应用供应的廉价处理器,它与AMD和Intel争夺低端微处理器市场。一家位于中国台湾省的处理器芯片供应商,VIA Technologies(威盛公司),收购了Cyrix公司,Cyrix变成了VIA Cyrix MII处理器,VIA同样拥有自己的VIA C3处理器。
Cyrix 486DLC
这是Cyrix公司生产的486 CPU,说它是486 CPU,是指它的效率上逼近486 CPU,却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486 CPU,这是由486 CPU的特点而定的。486DLC CPU只是将386DX CPU与1K Cache组合在一块芯片里,没有内含浮点协微处理器,执行一条指令需要两个振荡周期。但是由于486DLC CPU设计精巧,486DLC-33 CPU的效率逼近英特尔公司的486 SX-25,而486DLC-40 CPU则超过了486 SX-25,并且486DLC-40 CPU的价格比486 SX-25便宜。486DLC CPU是为了升级386DM而设计的,如果原来有一台386电脑,想升级到486,但是又不想更换主板,就可以拔下原来的386 CPU,插上一块486DLC CPU就可以了。

这都是当年神圣的东西啊!@@@

网友:
赛睿克斯!!!
有很多人都没听过吧应该

网友B(2019-08-07):
不错,要是能找到ISA 的显卡就美了,我原来有几个搬家时丢了,那个显卡当时有大用处的,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要是能找到ISA 的显卡就美了,我原来有几个搬家时丢了,那个显卡当时有大用处的,嘿嘿。。。。。 ...

就是主板bios坏了可以用ISA显卡启动,然后把bios文件写回去修复

网友:
自己也有一块Cyrix主板。

网友(2021-04-12):
收藏价值大于使用价值

网友(2023-11-17):
的确够老的

网友:
我一块全新主板,让我手贱把CPU吹下来了,不然收藏了不错

网友:
CY586这个主板俺也用过。ISA显卡我也还有一块收藏

网友(2024-06-03):
有多少人玩过GX全集成,绝大部分连听都没听过,记得以前聊起这货他们全都说我拥有的是小霸王,一台14寸会变色的CRT,大口键盘com口鼠标,2.0有源小音箱放着winamp的歌,系统都忘记了是97还是98

网友:
cyrix gx,算是初代整合主板,当时atx标准都还没普及,声卡显卡串口还要用排线引出,看板上应该有个168线的sdr插槽被省略了,当时估计sdr太贵,玩这主板的根本不会配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