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L4016为什么带不动60w的电机

楼主(2019-04-24):
4016输入端为电动车充电器36v3a,经过4016输出12v,5a,满足60w机电,但是电机总是一卡一卡的,工作不是很流畅,求解

网友A:
电机是感性负载,这个电源不适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机是感性负载,这个电源不适合。

这是电源功率不够大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电源功率不够大的原因。

电源功率如果足够大也无惧什么类型的负载,无非工作效率低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功率如果足够大也无惧什么类型的负载,无非工作效率低一点。

开关电源也是可以带电机之类的负载的,不存在开关电源不适合感性负载之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电源功率不够大的原因。

这样啊,谢了

网友:
电机起动电流是工作电流的三倍

网友:
电机负载和电阻负载的特性大不同

网友:
串联电感后并联电容可以解决,就是说输出做一个Π型滤波电路,电容1000uF,电感得测试

网友:
电流太小了,带不动,

网友:
有一个办法,涉及到修改电路,把电源软起动时间加大,以前有一款电源也出现过这个问题,后来按照这个办法改好的。

网友:
电机启动瞬间远不止60瓦的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