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 元作 』一枚被碰瓷的 agjunction U盘,拆开维修和测试

楼主(2019-04-24):
『 元作 』一枚被碰瓷的 agjunction U盘,拆开维修和测试碰瓷的来了,

拆开 ,这个还丢失了一枚USB插针 。

拆个USB头,补救。

拆一个USB头

焊接上,想把原来的铁皮包上,
结果原来的铁皮很难拿下来 ,就这样插电脑上不识别。

于是又折腾,再拆个USB头。
对照原来的USB头 。

焊接在原来的板子上。

插上电脑,看出可以工作。

识别到硬件 ,安装上驱动。

随后USB图标消失 ,出现这个提示 ,电脑里找不到这个U盘。

看来 ,不但被碰瓷,还受里内伤 。。。
看来内部资料不容易导出来了。
完毕,谢谢欣赏。

网友:
绕了一大圈又回到原点

网友A:
更换一下晶振试试,就是那个圆柱形的

网友B:
这么娇贵的u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换一下晶振试试,就是那个圆柱形的

没有这个晶振 ,折腾了两次,就不想折腾了,里面有些资料 ,不太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娇贵的u盘啊

脖子扭断了,掉地上摔着了,意外牺牲了

网友:
晶振坏了,换个试试。

网友:
不错不错。用线连接会不牢固吧

网友:
謝謝分享 很单薄的样子。。。

网友C:
圆柱32.000是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圆柱32.000是晶振?

对,这个就是晶振,容易摔坏啊

网友:
看看 DATA+ DATA- 有没有反了导致不识别

网友:
看来我运气还不错,修了几个都是USB口的问题。

网友:
看到标签纸没盖全,漏出来S的小尾巴了。 手动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