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OCZ RevoDrive 350 掉盘

楼主(2019-04-24):
寻找解决方法,高偿,请求大神帮助。 留下联系方式。

_

网友:
我有两块这个SSD,哈哈哈

感觉很一般,就是当无用资料的存储盘。主要系统用900P

你看看是否官方提供固件,有些时候,我用着用着它就自己掉了(只能读取不能写入),需要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