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索尼当年随身听黑科技,无线控制器

楼主(2019-04-24):
当年索尼随身听线控的比较常见,这个控制器是无线的,用小号口香糖电池,可以在几米内控制随身听,本机器直接驱动耳机,耳机已经被取下来了,使用的时候随身听放在背包里,然后用这个小东西听歌就行。

拆开发现里面原件密密麻麻,接收电路好像是美上美代工的,本机器采用调频发送信号,为了防止串扰增加了编码电路。

网友:
真密密麻麻的,居然也牛屎芯

网友:
视频无线发射器,现在的技术的话一个芯片就搞定了,这个集成度不高。
牛屎是液晶屏驱动

网友:
当时必须牛~~~无线音频传输了~~

网友A:
wx1系列相关的配件,这个在家电论坛可以卖个100左右吧,功能完好的话,更贵,可惜

网友:
见识了。手中有台松下的同时代(1990年代)的卡带机,上面写的是“wireless remote control”,这次终于见到了其遥控是什么样的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这是第一次见,以前我从未听说随身听还有无线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wx1系列相关的配件,这个在家电论坛可以卖个100左右吧,功能完好的话,更贵,可惜 ...

这个功能完好,带小号口香糖电池,耳机是那种歪头的。就是缺个配套随身听,哈。

网友B:
那要是,若干台近距离之间工作,
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鬼子的东西都是精致小巧,功能却很强大,这玩意都有20岁了吧?三美代工,好像还是日本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要是,若干台近距离之间工作,
会不会有影响???

第三张图上带有四组编码开关,可以避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三张图上带有四组编码开关,可以避开的

主机端该不会是自适应的吧,
那是不是要手动调两个地方?

如果,有人想恶作剧捣乱,
其实也是办得到的?

网友:
大法的技术至少是领先世界十年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

网友:
当年能玩得起这个的,一般也是万元户啊。

网友:
我有一个类似的线控,但不知道是哪部机子的,貌似除了遥控WALKMAN、无线收听,还能当个独立的收音机使用,但灵敏度很一般,
,我那只线控耳机可以拔下来,接口不是常见3.5mm Audio Jack接口,而是索尼以前CD机的那种2.5mm针插接口,
手头上只有条E741刚好能用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