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腾龙B008清灰

楼主(2019-04-24):
前两天入手了个腾龙B00818-270mm f3.5-6.3 索尼A卡口镜头  前镜内有灰。谁说是不影响拍摄,但是心里总觉得不舒服。网上搜了搜没有找到,类似的文章还是不少的。照葫芦画瓢自己动手。说干就干。先拆下镜头前的压片,压片下面有三颗固定前镜组螺丝,卸下后将镜头倒过来悄悄抖动一下前镜组就掉出来了。下面就是清灰了。镜片及镜筒内是连擦带吹彻底清理一遍。按原路装回。一切OK。

网友A:
镜头光轴怎么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镜头光轴怎么校准?

拆前组镜片一般不用校准,动了变焦的后组(有胶水或者垫片的)基本都要校准。没专业工具只能调一下垫片再装回去测试光轴偏向哪边,再拆开调,如此循环。

网友:
高手~~ 镜头都可以拆

网友:
这款好像是大变焦比镜头,外变焦确实容易进灰,好在没进入到对焦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