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5V/1A旅行电源适配器拆看

楼主(2019-04-24):
三星 5V/1A旅行电源适配器---交流输入插头是圆柱型,直流输出USB接口,做工还可以。。。。。。

完!谢谢观看。

网友A:
三星手机的电源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星手机的电源还是很不错的!

这个电源适配器 挺好的。

网友:
有一个,很扁的说!

网友B:
感觉撸主这个资料贴错了吧,应该是华微的3DG3020三极管 可以用13003代换
楼主这个BTN3020资料是复合管 脚位也不对,撸主好好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撸主这个资料贴错了吧,应该是华微的3DG3020三极管 可以用13003代换
楼主这个BTN3020资料是复合管 脚位 ...

谢谢你的提醒,又核对了一下,没有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提醒,又核对了一下,没有错。

不错不错,共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