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惠普暴力风扇16.5A 该进气压力号称30000转

楼主(2019-04-24):
拆惠普暴力风扇16.5A 该进气压力号称30000转
还一个问题 这个是节气门信号电压控制转速的 怎么改成线控调速 滑动电阻控制

网友:
一个无刷电调+一个无刷电调测试器,

网友:
貌似节气门是5v电压信号,节气门里的滑动电阻变化是在0到5之间变吧!

网友:
这东西装上好不好用不知道,但可能报故障,进气压力会变

网友:
也准备加这个东西的,我的车在高原高反厉害,海拔3000以上坡道起步都困难!

网友:
这个风扇是惠普刀箱上的,一个刀箱有10个这样的风扇来着,原装的驱动板是可以通过电阻来控制转速的

网友:
这玩意用来做电涡轮?

网友:
用个5V加个电位器就行了~~~话说 驱动单出不?

网友A:
如果改在汽车上,按道理使用电涡轮在一般情况是有效果的,但是极限工况下可能起到反作用。要不然为什么这么多车企不采用呢,据说以后燃油车采用48V系统有望实现电涡轮

网友B:
这个电调那里买得到?

网友C:
这个电机带扇叶达不到30000转/分,18000转/分左右
空载可以到30000转/分,但发热厉害
老版有我的测试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调那里买得到?

某宝 或 闲鱼淘宝淘的

网友:
没有用处的。这点功率根本不够看。废气涡轮或者机械增压的起码都是能有十多kw的。
觉得功率不够的,起步有把油门踩到底么?节气门都没全开的时候说什么增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改在汽车上,按道理使用电涡轮在一般情况是有效果的,但是极限工况下可能起到反作用。要不然为什么这么 ...

这些风扇不过也就是不到1kpa的压力,比起本来就是100kpa的大气压来说,效果约等于无。

网友(2019-10-02):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机带扇叶达不到30000转/分,18000转/分左右
空载可以到30000转/分,但发热厉害
老版有我的测试帖子 ...

这个细线和粗线有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