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教下这个怎么拆?金属针脚显示屏

楼主(2019-04-24):
这是个频率计的显示屏。坏了几笔划,就是下图这个的金属针脚:针脚这么长是下面有很大个的晶振,不能采用剪短脚的方法,

这是背面:

试过用吸锡器,还是超大的,看图,不能吸干净:

也试过空心针,大大小小的都不能既套进针脚又穿过电路板通孔。

也就是目前来看,剪脚、空心针、吸锡器,都弄不好,请教下大神该怎么弄拆下来

网友:
试一下吸锡带,没有的话用多股细铜丝也可以

网友:
堵锡在脚上,烙铁加热划动把一边的的锡熔开,拆一边,同样的方法拆另一边!
或使用吸锡带

按理说吸锡枪可以搞定的,先在脚上补点锡,烙铁加热至熔师范后,吸锡器斜45度靠近,但不到针脚的底部差一点距离 再吸应该可以吸干净吧

网友A:
吸锡枪可以搞定的 绝对!手艺不到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吸锡枪可以搞定的 绝对!手艺不到家啊

看来是技术问题啊,跟吸锡器有没有关系,我这个吸锡器的个头太大,吸嘴也很大,吸嘴大约有三个针脚的间隔大

网友:
先给引脚多上点焊锡,加热至融化后,在用吸锡器吸

网友:
为啥不能剪断?

网友B:
找一个长一点的吸管,打火机烧一端同时手指沾点冷水捏一下,缩小管径留一2mm直径的出风口,同时电烙铁队焊锡在需要清除的地方,等焊锡融化了,吸管对准猛的一吹,这种人工吹牛逼一样的力道比任何吸锡器都好用,我一直这么干的,这么宝贵的祖传秘方第一次在本坛透漏,你看着打赏吧

网友:
把板子反过来;烙铁在下面;用刀头;温度高些;试试;

网友:
吸锡器吸力不过或者手法不到家

网友:
用助焊膏化锡,再用吸锡器,不然锡的流动性不好很容易粘连PCB,记得用尖头烙铁化锡时别挡住过孔

网友:
这个手上功夫得多练,给你说没啥用

网友:
剪断,大不了用排针接。

网友:
细铜丝电线撵开  边化边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一个长一点的吸管,打火机烧一端同时手指沾点冷水捏一下,缩小管径留一2mm直径的出风口,同时电烙铁队焊 ...

我是用压缩空气吹的,当然气压要调小一点。

网友:
和我的吸锡器一毛一样,很好拆的呀

网友:
可能是吸锡器漏气了

网友:
缺笔画  主要看液晶屏上的触点接触不良  轻轻晃动 可加一点导电银胶

网友:
用的吸锡器应该是够力了,双面板用自制的T12可能是有问题的,T12供电是否达到24V,电流是否大于3A。吸锡最关键是双面的锡都要熔化掉,否则再好的吸锡器都吸不干净,双面板拆焊至少要快克203H才顺手点,风枪也是必须的,因为供电脚,接地脚这种铜箔面积大的地方,吸锡不干净还是要风枪稍微吹一下才下得来。

网友:
吸锡器我试过好几个都不特别好用,最后还是用吸锡带比较干净,吸锡带上熔点松香,相当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