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宜家14.4V锂电钻,输出保护,元件不认识请各位大神给看看

楼主(2019-04-24):
现在的故障显现是,如果把输出负极跨过(B240)这个管子与电池负极相连就可以启动电机并调速,如果不跨过去,输出得电压压降非常大,并且无法启动电机,请问各位这个管子是什么管子?我把丝印的型号输到度娘啥也查不到(本人小白,顺便问问在那个网站能查到),B240这个三极管(因为不认识,暂时这么称呼他)通过一1K的电阻与(丝印:F10Q20 1536Y)16脚芯片链接,这个芯片也查不到资料,请大神给分析一下。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保护板上的MOS管吧,我估计是保护板保护了,你先量量各个电芯的电压,看看是不是有个别电芯的电压太低了。

网友A:
你看,这个MOS管与你的有点像吧,不过不一定是管子坏了,还是先检查一下电芯什么的吧。

网友B:
这是保护板的输出mos,是不是保护板坏了?或者拆下这个mos来单独量一量是不是这个mos坏了

网友C:
B240应该就是个MOS,如果确定是它的问题,可以用参数接近的代换。但确如楼上坛友所言,未必是B240的问题。我有个电池包跟楼主这个故障相似,费半天劲找了个MOS换上,但故障依旧,后用放大镜检查,发现PCB上的细铜箔都烧糊了,最后放弃维修,将输出负极直接改接到电池负,相当于让电池裸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保护板上的MOS管吧,我估计是保护板保护了,你先量量各个电芯的电压,看看是不是有个别电芯的电 ...

刚才量了一下确实四个电芯的电压都不高,我先充电试试,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这个MOS管与你的有点像吧,不过不一定是管子坏了,还是先检查一下电芯什么的吧。 ...

刚才量了一下确实四个电芯的电压都不高,我先充电试试,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保护板的输出mos,是不是保护板坏了?或者拆下这个mos来单独量一量是不是这个mos坏了 ...

如二楼所说,我确实忘了量电芯电压了,我在充电试试

网友A:
只要有一节电芯的电压低于3伏,保护板就会保护无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有一节电芯的电压低于3伏,保护板就会保护无输出。

刚才量了下4节电池其中3节电压低于3V:sweat:

网友D(2020-02-27):
引用 网友C:
B240应该就是个MOS,如果确定是它的问题,可以用参数接近的代换。但确如楼上坛友所言,未必是B240的问题。 ...

充电怎么办?我现在是充电灯不亮,充不进去电,换了新电池,直接电机可以运行。

网友:
把这个保护板去掉直接接电池就可以了,手头上也有个一样情况。

网友:
一般都是保护板换了,年前拆了一个四串的电池就是充不进去电,电芯电压低不能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充电怎么办?我现在是充电灯不亮,充不进去电,换了新电池,直接电机可以运行。 ...

有可能是在你换电池的过程中,保护板出问题了。如果锂电池不是什么高端货,实在不行就充放电都越过保护板直连吧。其实充电是由充电器负责的,放电过程中电压降到一定程度时一般凭经验都得感觉出来,只是注意不要重度暴力使用就是了。
又看了一下,这个电钻很另类啊!怎么保护板上还有个发光二极管,莫非没有独立的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