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分析一下很多人都难以理解的三极管输出特性曲线图的放大区和饱和区

楼主(2019-04-24):
很多人都难以理解的三极管输出特性曲线图的放大区和饱和区
因为这看似1+1=2的问题,所以很多教程解释的不清楚,尤其对这个输出曲线图的解释更少!估计高手都觉得太不值得细说了! 我们新手理解起来就有难度了!
这就像大学教授教不了小学生的道理差不多。
在解释曲线图前,你要先弄明白2个问题。
1.很多教程都把曲线图分成三个区,我觉得不妥,我觉得应该是四个区,平的那一段放大区以及截止区没有异议,明显圆弧的那一段我觉得也应该属于放大区,但它是非理想放大区,因为这一区域放大倍数小于理想的β倍!但再小他也是放大啊,很多教程把它划到了饱和区,我觉得不对!它应该单独划一个区!
曲线几乎重合到一起的那段才是饱和区!每一条曲线代表不同的Ib,只有曲线重叠到一起,才能说明虽然Ib不同,但Ic几乎相同!
2.就是,实际电路中,工作电压一般是固定的,所以,三极管Ic电流增大的话,负载分压就大,那么Uce就变小! 记住 Ib增大,Ic就增大,Uce减小!这点对理解曲线图非常关键!而我们常见的这个输出曲线图,是Ib 不变,不断增大Uce所得到的Ic和Uce的关系曲线!其实应该是一条曲线,只不过把不同Ib时的曲线都放在了一张图里!这测试条件Uce跟实际电路情况是不一样的!测试曲线是人为控制的Uce大小。实际电路中Uce是随Ic自动变化的!
所以,用这个曲线图分析实际电路,你就得明白,增大Ib,Ic不仅Y轴方向向上增大,同时会沿X轴方向向左移动(也就是Ic增大的同时Uce会变小),总结就是,Ib增大,曲线上的坐标点会向曲线图的左上方移动!当Ib增大到一定程度,坐标点就会进入曲线段的非放大区了!从这里开始,越往左,坐标向上的变化幅度会越小(即Ic增大幅度越小), 当进入曲线重叠部分,就进入饱和区了,这点也很关键!只要记住Ib越大,Ic在曲线上的坐标就会往左移动就能理解为啥会进去饱和区了。
非常陡且几乎都重叠的这部分曲线,会带来什么效果呢?在这个区域, Ib增大,因为曲线几乎重叠了,所以,Ic的只会增大一一丝丝,但同时Uce也会减小一丝丝,因为这部分太陡了而且都几乎重叠在一起,在曲线图上就会看到,Ic这个点Y轴和X轴方向变化非常微小,缩小到正常比例的曲线图就能看到所有的坐标点叠在一起几乎就变成了一个点,Ic几乎不动了就证明是饱和了!

网友A:
楼上的机器人竟然还没有被封?

网友:
每个人理解一套,说出来一套,画出来一套。写文字描述出来一套。就跟传话游戏一样。每一套都相似,但是每一套都不一样。需要我们学习更多的知识来脑补,修正一些错误。或者误导。
像我这样死心眼的人,遇到不理解的死活不愿意死记硬背。最长过几年才开窍。脑补了理解上的差异。所以我可能永远都要失败了。时间就是最大的损失。
强调电流方向,很多东西我就是无法脑部运行的样子。过了N年,开始去理解电子运行方向。OK。电容电感电阻什么的在脑子里运行状态变得合理起来,乐于接受了。
个人理解,电子跟电流,电压,磁场,频率。都有关联。打算花几年时间想明白(不按教科书理解。有些内容为了方便理解,但不是事实)。以后这些知识我用不上了,至少可以传给我儿子,让他能够花不多的代价,快速吸收一些知识。
我认为教科书对于物理的开篇应该宏大一些。先让我们知晓世界是如何关联的,再细化到基础知识。(以前国家穷,现在设计精美彩页供学生入门不是难事儿吧)。就最容易理解的说,眼睛和耳朵,跟收音机是一样的。(唠叨个没完,自己都嫌烦,不说了)

网友B:
2楼的话都看不懂,是台湾同胞?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基极电流决定集电极电流的最大值。当集电极电流小于这个极值的时候,就属于饱和导通状态。集电极电流受控的状态就是放大状态。我也是从初学到后来才慢慢领悟到这一点。

网友:
用在信号放大就设置工作在放大区,用在开关就工作在饱和区

网友(2019-07-23):
其实我觉得是楼主误解了这个图。这个图并不是工作曲线,而是输出特性曲线。所以这个图这样画是没有问题的,Ib不变的情况下,Uce完全可以不断增加(保证不要击穿即可)
楼主讲的是工作曲线,大概就是你在图上点的那几个点连起来的那条线,那条线是可以根据你的限流电阻决定Uce可能会随着过渡到饱和区慢慢变小的,但是I不就不是固定了。而是随着Ib的增减慢慢的Uce变小,所以曲线是随着Ib的变大从右下往左上移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楼的话都看不懂,是台湾同胞?

是机器人,经常看见的

网友(2019-11-23):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机器人竟然还没有被封?

我也感觉是个机器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机器人,经常看见的

他是台湾人,以前觉得他说话颠三倒四的问过他,说是岁数可能比较大了,不会拼音打字什么的,每个字都是鼠标加虚拟键盘按出来的,语言差异和咱们有些障碍,但是感觉这个朋友还是挺热心的,也是经常搜集一些资料帮助坛友,人还是不错的~

网友(2024-03-13):
哎,差不多理解,能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