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捡了个充电宝,插上电没反应,怎么检修?

楼主(2019-04-24):
大家看看该怎么检修?

网友A:
先检查电池有没有电。

网友B:
捡的东西不要贸然上电 你永远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在医院的我坐着轮椅 一只手打着字 哈哈哈 开个玩笑

网友:
先看电池负载压降  确定下电池是不是还好的。电池坏的就没什么研究的价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捡的东西不要贸然上电 你永远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在医院的我坐着轮椅 一只手打着字 哈哈哈 开个玩笑 ...

有理有据  哈哈哈

网友:
头一次见到仿流明灯珠焊接在玻璃基板上,然后焊接在充电宝一体板。先测试下充电宝电池容量,测试电路板能不能用。

网友C:
先看电池是关键。电池坏了就当废品卖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捡的东西不要贸然上电 你永远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在医院的我坐着轮椅 一只手打着字 哈哈哈 开个玩笑 ...

你这说的,让我想起二战时期英美战争空投到敌后区的危险钢笔,手表等物品。有人使用的话,内置的微型起爆装置不会死人,只会致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电池有没有电。

试了下电池有电的,连二极管能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看电池是关键。电池坏了就当废品卖吧。

试了下电池还能用

网友:
电池正常,就测充电接口有没有电,是不是接触不良;这里没问题,就测IP3005A有没有电压。
我有个类似的,奇怪的是电池电压到3.9V,充电宝就不工作了

网友:
只要电池是好的就买个DIY壳把电池装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