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大锤法再拆立德9V、800mA交流适配器,第一次看见热熔固定还带温度保险!

楼主(2019-04-24):
再拆一个立德的交流适配器,型号A41090080-A2,规格9V 、800mA
外壳是超声波焊接的,还是用大锤法吧

外观

铭牌

底面

5.5-2.1的通用DC插头

大锤又出马了

这次开壳顺利点

只有变压器

这里居然不是生产年月

变压器很小

初级包着啥

去掉胶带
220V输入线和一塑料片热熔在一起的

拆下来,长这样
目的是提高焊接效率?焊点防震?

扒开包皮,里面是130摄氏度、1A的温度保险

初级绕组,应该是铜线了

全家福

拆这个的最终目的

这种热熔方式固定绝缘导线还是第一次看见,绕组串联温度保险也一样,又学到了!
做工不错,这次把变压器留下了,折腾啥好呢?

网友A:
这种以前太常见了,质量不错

网友B:
还是交流输出麽,啥东东上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以前太常见了,质量不错

哦,那看来是偶拆得少的原因

网友C:
技术是老的,尽可能进行了简化,甚至连PCB都不做。但是还是非常用心,可靠的。用料、做工都没有丧病的偷工减料。或者说,早期的有底线的产品了。
印刷的铭牌上,也写了立德,看着就觉得是和治疗仪配套的。
再感慨一句,还是保健仪器赚钱啊!

网友D:
是的,这种正规货一般有保险,以前见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交流输出麽,啥东东上用啊

偶记得是家用交换机上用的

网友E:
用温度开关会不会更好点?

网友F:
温度保险求赠送~

网友:
我有个D-link老古董路由器的电源就是这样的9V 800ma,不过没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技术是老的,尽可能进行了简化,甚至连PCB都不做。但是还是非常用心,可靠的。用料、做工都没有丧病的偷工 ...

这种交流输出的确实用不着板子,设计和做工也比杂牌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这种正规货一般有保险,以前见得多。

看来偶以前看到的都是杂牌/山寨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交流输出麽,啥东东上用啊

越小变压器一般自身功耗越大,有的变压器空载功耗就和输出功率差不多了。带负载后更是发热严重。我测过不少变压器,电表里的小变压器自身功耗最小。空载感觉不到发热,功耗非常低。其他变压器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温度开关会不会更好点?

不是维修用的,主要是防止火灾发生

网友:
输出线干啥用呢,线径有点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温度开关会不会更好点?

肯定也可以,不过成本高了,而且不坏怎么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技术是老的,尽可能进行了简化,甚至连PCB都不做。但是还是非常用心,可靠的。用料、做工都没有丧病的偷工 ...

不是保健仪吧,以前路由器、交换机都用这种9V交流电源的

网友:
謝謝分享  记得老tp的路由器就这种吧

网友:
謝謝分享,现在很少有变压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温度保险求赠送~

连保险都不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