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耳机线皮拉裂了,用什么胶水

楼主(2019-04-24):
外皮拉开环形断口,用黑色704能补住吗,还是有其他更合适的胶水,干后不硬,且有一定抗拉强度的。

网友A:
..找个热缩管套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热缩管套住

问题热缩管放不进去

网友:
建议热缩管,和原来的颜色一致最好,其次透明的也安逸

网友B:
如果是橡胶线,可以用补轮胎的橡胶水,干后不发硬,粘接强度高,价格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橡胶线,可以用补轮胎的橡胶水,干后不发硬,粘接强度高,价格便宜 ...

透明的我有粘喇叭边的胶水,我试试,回头汇报

网友B:
橡胶水修喇叭纸质纸盆的可以用
橡胶水可以粘纸,不能粘塑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橡胶水修喇叭纸质纸盆的可以用
橡胶水可以粘纸,不能粘塑料

是粘橡胶边和金属架子的胶水,应该可以吧,就是固化时间很长

网友:
有专门的  高收缩热缩管,里面带胶的   修补苹果数据线 很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热缩管放不进去

热缩管扩张性很好,扩大一下就可以套进去了

网友:
建议开壳换线吧

网友:
热缩管,缩住了线硬了,还能那么舒适的用么?要么X宝买镀银耳机线,自己接单元,要么直接扔了,拼夕夕9.9包邮的重低音运动耳机也很巴适。

网友:
便宜货就随便补补,704涂上,外面包一层透明胶,等干了再撕掉透明胶。贵货的话还是换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