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2个TPLINK 路由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4-24):
TP-LINK双千兆路由器 1900M无线家用双频 WDR7660千兆版      JD价格199   LAN口3个

TP-LINK双千兆路由器 无线家用1300Mbps 智能双频WDR6500千兆版      JD价格239   LAN口4个

宽带是电信200M

1900M的反而便宜40元?

网友A:
都不好,懂的人都不会再买TP-LINK TenDA之流的路由器了。

有那个钱加一点买网件 华硕的

网友B:
lan口少了,那么交换芯片就有机会缩水一下供电用料又可以省点
我觉得买个某讯或者捡个二手网件、华硕更好

楼主:
网件看了价格都太贵了,华硕有几款是400+   700+的。。。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或者爱折腾的可以买k2p的a2版本刷breed和老毛子固件(可以在恩山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不好,懂的人都不会再买TP-LINK TenDA之流的路由器了。

有那个钱加一点买网件 华硕的 ...

http://koolshare.cn/forum-96-1.html   刷梅林是不是这个地址下载的?怕下载错有后门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koolshare.cn/forum-96-1.html   刷梅林是不是这个地址下载的?怕下载错有后门 ...

嗯,是这些。一般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C:
现在TP-link 看型号末尾两位
如果是 00 的,一般是高通芯片,60的是MTK芯片
高通的比MTK的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TP-link 看型号末尾两位
如果是 00 的,一般是高通芯片,60的是MTK芯片
高通的比MTK的贵 ...

20的也是,不担心1,2年换新的可以上t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是这些。一般没什么问题的

华硕(ASUS)RT-AC66U B1 无线路由器 1750M双频/低辐射/5G信号穿墙/广覆盖智能路由器/支持AiMesh组网    这款JD  579的可以吧。散热什么的。有了解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华硕(ASUS)RT-AC66U B1 无线路由器 1750M双频/低辐射/5G信号穿墙/广覆盖智能路由器/支持AiMesh组网     ...

这个硬件规格和AC68U基本一致,但AC66U B1 新一点。我觉得家用或者办公都很合适,看它实际做工很好

有一个朋友买来放在家里,刷了梅林的。他说比以前的那些稳定多了,网络也流畅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lan口少了,那么交换芯片就有机会缩水一下供电用料又可以省点
我觉得买个某讯或者捡个二手网件、华硕 ...

主要是这两款的芯片不一样,一个是mtk的处理器和射频芯片,一个是高通的,这个才是价格差关键所在。

网友:
www.acwifi.net
专拆路由器,
好像你说的俩型号都有拆过

网友:
一百两百的这个价格还是拼夕夕上撸k2p吧 这个价格里无敌的

网友:
配置一样的水星d19g和d196g是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