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美凌玉米灯拆解

楼主(2019-04-24):
优惠购里买了个美凌玉米灯,因为有个红包,快过期了,实在没什么买的,就买了这个玉米灯,收到后试用了一下,发现是阻容的,屏闪厉害,没什么用,拆开看看,灯珠可以做维修用
包装

螺口是铁的

标称220v 5w

破坏性拆解,里面的灯板是铝基的

电源是阻容的,上面写着恒大

105 400V电容

电解电容用的是4.4uF,400V,这个还好用的是400V

网友A:
是美凌,非美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美凌,非美菱

打错了,已改

网友B:
家里玉米灯用了不少,不过不是这个牌子,估计也是阻容降压的,使用都正常,损坏率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玉米灯用了不少,不过不是这个牌子,估计也是阻容降压的,使用都正常,损坏率很低 ...

阻容的屏闪厉害,对眼睛不好,这种阻容的只要电容用400v,基本很难坏

网友:
驱动还算比较正规的,玻纤板,灯板也是铝基板,灯头好歹没用铝的,阻容里面做工算好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阻容的屏闪厉害,对眼睛不好,这种阻容的只要电容用400v,基本很难坏

最频闪的是LED灯丝装饰灯具,里面好像只有整流桥芯片,和线性稳流芯片。用开关电源恒流驱动方案最好。

网友:
能亮就是好灯···虽低级点··可价格便宜···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