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移动光猫(zxhn f623)

楼主(2019-04-24):
外观

侧面 左面预留电话孔 lan1千兆 剩下百兆  有个usb

面板灯弄个开关也不干嘛

防拆标

背面

参数

拆开  后盖

板子

正面

供电部分 用了3粒同步降压ic 分别提供5v 3.3和1.1 三组电压

8脚同步降压ic

用了一个大电解

rom 应该128M的 左面有个空天线位

还用了一颗eeprom

pon 光收发器驱动控制模块

资料

光收发器

拆掉橡胶帽 里面光纤用胶水粘的。

网变

中兴cpu

128M的ram

电话接口 8脚是个高压浪涌抑制ic   内部可控硅旁路抑制

电话语音接口ic 编解码控制

wifi部分

瑞昱的2.4gWiFi模块,双收双发 ,俩天线只有300M,因此千兆网络里就是个废柴,还得另配路由器。

一个板载天线 倒F类天线

另一个天线 只是pcb天线,同样常用的倒F天线,两路陶瓷滤波被省略,直接电容耦合了。
预留了外置天线座,但是没有使用。

背面光秃秃,只有一个光纤尾座。

内部直通

sc尾纤头

pc端面,整个截面其实只有内部小孔传输光线。

此贴结束 谢谢观赏~

网友A:
一直在用,质量不错

网友B:
把内存抠下来,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网友:
内部光纤留的太短了点儿,
正面弯折半径太小了

网友C:
运营商提供的网络终端设备做工不错

网友D:
我的移动光猫上面都是移动的标志,只有个型号H1S-3,也不知道是哪家代工的,天线外置带1U口,1电话口,网口3百兆1千兆,wifi 300M的。

网友:
哈哈,这贴真水,

网友:
没TTL接口,给个差评。不好破解

网友E:
谢谢分享哈哈,拍照清晰,牙膏木啦

网友F:
谢谢分享。。。。图文并茂,解说清晰,好评!

网友:
大婶啥都懂,要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在用,质量不错

看起来还行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内存抠下来,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元首也学会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哈哈,拍照清晰,牙膏木啦

兄弟来了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图文并茂,解说清晰,好评!

温总驾到有失远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营商提供的网络终端设备做工不错

这个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移动光猫上面都是移动的标志,只有个型号H1S-3,也不知道是哪家代工的,天线外置带1U口,1电话口,网口 ...

H1s-2 是双频,
H1s-3 却是单频,
不知道有没有 H1s-1 ?

网友:
拍的真清晰,求拍摄陷阱

网友(2019-08-01):
我那个昨天才热死死机了,断电后歇了半天再通电才正常,外面加个风扇用着先了,主要是易碎贴搞不定,不然就拆了装个散热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