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U盘 NTFS格式和exFAT的读写速度

楼主(2019-04-24):
计算机系统为windows 7 32位旗舰版,USB 2.0接口,从NTFS格式的 机械硬盘上 拷到U盘上,U盘格式化为NTFS格式的时候要比exFAT格式速度快不少,诸位大神能扫扫盲不?

网友A:
簇大小不一样,NTFS复制小文件速度快,exFAT复制大文件比较快

网友B:
据说ntfs不适合闪存介质,
说是寿命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ntfs不适合闪存介质,
说是寿命会有影响???

理论上是,通常U盘用不了那么多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簇大小不一样,NTFS复制小文件速度快,exFAT复制大文件比较快

多谢,我再试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