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金科德自动定时器的问题 设定的时间到了不通电

楼主(2019-04-24):
5个定时器。2年时间陆续坏了3个。还有2个正常使用。坏的表现为设定的时间到了不通电。以为是继电器问题,买了通型号的继电器全部换了都还是一样的故障。都放了好久了时间一直是正常的。复位也不行。

网友:
我买的别的牌子的,用了快三年了,没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给光猫、路由器和厨宝定时用的

网友A:
换那个黄色方块电容就好了。

网友:
看黄色电容看容量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那个黄色方块电容就好了。

3个都换了黄色的电容。好了1个。2个还是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3个都换了黄色的电容。好了1个。2个还是坏的。

怎么多的话,你就这样,做交换。

修好一个了不是,把那个的主控去控制剩下的,电源板看是否执行。  如果不执行,修电源板,一般是带载不良,或驱动管烧了。

带载就是修电源这部分,主要是阻容和限流电阻是否坏了,执行管是否坏了。

如果主控拿过来都好用了,就是其他的主控挂了,牛屎没招。。。

网友B:
引用 楼主:
3个都换了黄色的电容。好了1个。2个还是坏的。

全桥出来30V   继电器驱动26-27V,驱动电流0.5A

驱动管KSP9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桥出来30V   继电器驱动26-27V,驱动电流0.5A

驱动管KSP92

主要换上去的3个。2个273V0.33uf是旧的,一个换上可以,一个0.22的是新的也不行。不知道新的是不是容量小了。也不会量电容好坏。已经在淘宝上买了10个310V0.33uf的电容。换上再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3个都换了黄色的电容。好了1个。2个还是坏的。

看看绿色的电池是不是漏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绿色的电池是不是漏液了?

电池很正常。放好久了一直供电时间显示都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池很正常。放好久了一直供电时间显示都正常。

他的意思是,这个插座有一个不复位的毛病,是这个电池供电不稳,电压波动大导致的。

如果出现无法复位,短路一下这个电池,或拔掉联线给牛屎放电可以解决。

全新插座时候也会有,就是放时间太长了,电池临界,如果完全没电也就强制复位了,如果有电牛屎也不会异常,就是在临界的时候,不够维持牛屎,但是又无法点亮阴屏。这种时候按复位也不亮,是插着充电也不亮。

没有楼上提示我都忘了遇到过这种。。。

网友:
走走電路,搞通原理,找出有毛病的元件,再下烙鐵,這樣才事半功倍。想當然的換元件,最後搞得不可收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的意思是,这个插座有一个不复位的毛病,是这个电池供电不稳,电压波动大导致的。

如果出现无法复位, ...

换了1.2伏5号充电电池。还是一样的。。。。原装的是1.2伏80毫安钮扣电池。

网友:
我家就这样一个,用了4年了,一直插着用,没断过电,一直正常用着。
看来我运气不错。

楼主:
换上310V0.33uf电容又好了一个。还有最后一个坏的。

网友(2019-06-04):
我也有一个。。。同样的毛病。。。。

后来买的普彩的就很好!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
看来我比较幸运,跟这个一样一样的,爆掉的电池重新换了个,电容换了就可以用了。

网友:
曾经用过,也坏过,长时间通电(几个小时甚至更高)会坏,建议买工业级的微电脑时控开关

网友:
只是黄色安规电容坏了,换了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