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HD4746电饭锅拆解清洗

楼主(2019-04-24):
飞利浦HD4746电饭锅拆解朋友送的一个电饭锅,没多想拆了清洗,结果发现不加热了。下面请看详细拆解清洗过程吧:

拆开拍照记住接线位置

里面很脏

铭牌

电源线还可以,看上去质量挺好的

工具全用上

底壳也很脏

开拆

里面全是废渣,估计是做饭溢出来的

控制板

有一个变压器,还焊在主板上的

正面

背面光秃秃

开盖按钮有点黄

拆这个壳麻烦了。拆开后就后悔了

拆盖先拆背部

里面的加热丝脱落了

锅体怎么都拆不下

好多的渣渣

拆下盖子

太繁琐了,真后悔拆开来,现在只能硬着头皮拆下去

拆盖子

有好多脏东西

蚊香造型

脏啊

洗刷刷

洗出来的水是黑的

拆解清洗已经花了两三个小时了

发现一根地线断了

焊上

焊接好还行

试机,灯亮了,有显示了,但是……

怎么按都不加热,这就尴尬了

哈哈哈折腾的没有一点成果,还是蛮失落的。
谢谢大家支持哈!
END

网友:
这类加热盘式的电饭锅相对简单,不加热主要就是加热盘、控制电路(一般情况不出问题)、继电器,控制电路的供电电源、线,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里面渣滓真够多的

网友:
打理后,漂亮多了。值

网友:
谢谢分享。如果发热盘正常,检查继电器和驱动部分。。。这应该难不倒大婶。。。。

网友:
这做工,感觉和美的的差不多。。。

网友:
这个旧了,清理有点麻烦 买个新的吧

网友(2020-01-13):
那个尖嘴钳挺有个性的,我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