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了解监控的朋友,求一款带POE供电的对讲摄像头~~~

楼主(2019-04-24):
如题,地下室想安装监控,要求能实现报警,因为接电不方便,还需要POE。全网都找了,好像没有一个合适的型号。。。哪位朋友了解这方面,帮忙推荐几款吧!

网友A:
像素,夜视,距离有没有要求

网友:
海康好像有

网友:
海康200W,DS-2CD3T26FWDA2-IS
海康400w,DS-2CD3T46FWDA2-IS
DS-2CD3T27FWD-LS
DS-2CD3T47FWD-LS
DS-2CD3347FWD-LS
DS-2CD3327FWD-LS
这些应该都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素,夜视,距离有没有要求

这些都没什么要求,有夜视就行,空间也不大,十平米左右

楼主:
额,能否给个大致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能否给个大致型号?
记错了    poe供电没有对讲的

网友:
支持poe,我只用过3325,别的型号不了解。我朋友是海康代理,基本拿货都比淘宝最低价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