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坚果G1投影机变焦马达维修

楼主(2019-04-24):
坚果G1变焦马达存在设计缺陷,导致很多机友马达故障不能变焦,今天就发一个维修马达的教程,希望能帮到遇到同样问题的机友。待修的G1和马达。

拆底盖

拆风扇

注意风扇排线

拆音箱

注意音箱连线

还有WIFI天线

拆除完成

继续拆主板

这里一定要注意

小心拔出排线

拆除主板

继续拆光机板

拆变焦

马达在变焦里面,继续拆

用镊子尖挑开卡扣

焊马达线

更换完成

装回过程反看就好了,就不拍了。

网友:
这种马达淘宝上有卖的吧。

网友:
好奇是什么原因坏的, 散热不好吗? 这小电机看着挺耐艹的, 没想这么容易坏。

网友:
主板中间位置,看着温度不低啊,都烤焦了

网友:
这机器,风扇也容易坏

网友:
楼主 那个白色的排线我怎么就拔不下来,是不是有卡扣?

网友(2020-12-29):
同样的问题,也是马达失效了,开始还以为时齿轮的问题

网友(2022-02-09):
我也修了个  马达不转  1.7V 带不转,电机拆下来清洗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