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遥控器并请教

楼主(2019-04-24):
捡到一个遥控器,拆了看看,请教一下哪个是天线?

网友A:
悬空的一根就是

网友B:
楼上是说那个弹簧状物体,我感觉是电源(类似CR2032)触点

网友:
查一下芯片的datasheet看哪个是发射脚,顺着脚找天线就是了。

网友:
根据电路判断为红外遥控器,没有天线

网友:
455晶振红外遥控器常用

网友:
总感觉是红外遥控器。。。。。红外遥控是没有天线的

网友:
应该是红外遥控器,没有天线,只有发光二极管

网友:
天线就是D1D2D3D4,红外线发射的

网友:
这应该是红外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悬空的一根就是

那是电池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是说那个弹簧状物体,我感觉是电源(类似CR2032)触点

对对对对低调低调低调低调哒哒哒

网友:
455K晶振,红外遥控哪来的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