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宝马新5系空调面板更换,升级高配座椅加热

楼主(2019-04-24):
宝马525LI不带座椅加热功能,找朋友收了一个坏的高配面板,直接开拆倒一下主板刷隐藏!

高配破损版拆解开
低配完好版拆解开

高配破损的背面爪子也断了2个
主要旋钮也报废,陶瓷的...

高低配主板,还是有区别的 缺少相关电路的三极管,led指示灯
主板主控

收音机面板,除了按键不一样其它都一样
组装好的高配

网友:
座椅也要加装加热模块吧。

网友:
我是缺更换空调面板的技术么?我是缺5系

网友(2019-07-09):
楼主在北方吗,南方的话座椅通风比座椅加热更实用

网友:
都有最好  舍弃一样的话北方肯定要座椅加热

网友:
我差5块买宝马。开宝马的不加分。

网友(2019-12-28):
楼主的是新款525吗,不知道跑高速多不多,感觉动力够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