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VC60B+数字兆欧表问题请教

楼主(2019-04-24):
手里一块胜利VC60B+数字兆欧表无高压输出,修复后试机发现在低量程250V、500V、1000V各档电阻测试值一致,短路E、L测试端测试值为0,基本正常。但在高量程档短路E、L测试端各电压档位均有25兆欧底数值,并且测试10兆欧电阻,各档位的测试值都不一样。看了一下此表的使用说明书,高量档其量程分别为 250V : 20MΩ—500MΩ  500V : 50MΩ—1000MΩ 1000V:100MΩ—2000MΩ。这我就有点蒙了,请教一下手中有该表或使用过该表的坛友这种状况到底是正常还是不正常的呢?

胜利VC60B

网友(2020-01-25):
引用 网友A:
欧美韩国925银针个性复古气质水钻水晶耳钉气质耳环饰品配饰女 ▼劵后价 11.90元 月销量:498

大麦若叶 ...

这里不是广告区,滚远点。

网友:
我的高阻也有很大底数,40-43,而且高阻测不了10M,低阻测10M电阻,不同电压,值也有点差别

网友:
不过,一般情况下好像需要避免测量小电阻或者短接测试夹。时间不能超过3秒钟

网友(2021-05-17):
晕死啊,怎么成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