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是为了实现自我想法,晒一晒我的T12手柄

楼主(2019-04-24):
最近看了好几篇制作T12手柄的贴子,各种奇思妙想。
DIY这种东西绝对是个性化的,都有着自己的想法,理念。
我个人每天都要使用烙铁,是不可缺少的工具。在2012年的时候在某宝上发现了T12,和白菜白光,七秒化锡,心动不已。在看过各种DIY手柄之后,始终觉得不太合我意,最终买了一套东西回来自己动手再造。
由于年代久远,当时也未拍照留念,今天只是把当时做成的手柄拆解一下,晒上一晒。这是多次改造之后的最终形态。期间换过内套筒,2012年做的那个内筒是用圆珠笔杆做的。细心点可以看到套筒里面印上了日期。呵呵。

第一张,完整外观。

近一点。我改造这个手柄的目的,就是为了T12不要伸出那么长,个人感觉那样使用起来不得劲。现在这个长度,比936的还要短一些,理想。

拆掉固定螺母。

拉出T12。

为了固定好T12,用铁皮做了一套夹子。

夹子的大小刚好包着T12,长度刚好卡在两个突起圆环之间。

T12上有二个固定用的环形突出,所以要对936手柄的零件进行扩孔。6.5麻花钻搞过之后还得用圆锉修一修。就差一点点不够大。

内部可插拔套筒是买现成的。但是装上之后,T12伸出了好长一段,看着太不舒服。还是用铁皮卷了一个筒子延长了。

固定的圆环需要修改一下,把内孔扩大一些,能使T12夹子顺利通过。

最后的秘密。看我加工铁皮筒子的工具。

DIY是为了实现我自己的想法。挺适合我的使用习惯。
谢谢观赏。

网友A:
那要换头还得连着那俩一起拿下来再套上去,怎么不考虑沉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换头还得连着那俩一起拿下来再套上去,怎么不考虑沉孔呢

这是由于936手柄的内部构造造成的。其实加套夹子在安装时也并不麻烦。

沉孔是不可能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由于936手柄的内部构造造成的。其实加套夹子在安装时也并不麻烦。

沉孔是不可能嘀。

里面不是有这么个东西,改改还是能搞的

楼主:
没有设备和工具的情况下,那样搞精度要求太高了点。呵呵。如果考虑沉孔,在有设备的情况下我可以做得更完善。现在这个状态我已经满意了。毕竟我实际使用时,并不需要换烙铁头。考虑可插拔设计只是为了方便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不是有这么个东西,改改还是能搞的

想法不错。只是加工精度的要求高了些。我之前用夹子可以利用936原有的螺母来进行固定而且实际效果也相当稳固。如果做出白光手柄那种结构和效果当然是最方便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法不错。只是加工精度的要求高了些。我之前用夹子可以利用936原有的螺母来进行固定而且实际效果也相当 ...

要不。。。用类似ER夹头那样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用类似ER夹头那样的结构?

那样太复杂了哥们。孔不好打。要搞车床。我手上有一支白光手柄。那个结构算是很不错的了,换头超方便。但是整体长度很长,用了几天,丢一边吃灰去了。而且和我现有的936烙铁架也不合适。936要做出那种效果,以我现在这个东西,T12还要再往里缩一点,还得加工一下内套筒做一个较为精密的卡子。这样一来,936的手柄就有点不够长了。目前内套筒的线卡已经伸出到橡胶尾套那里去了。

网友B:
铁皮卷的很工整,前面的边是怎么加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样太复杂了哥们。孔不好打。要搞车床。我手上有一支白光手柄。那个结构算是很不错的了,换头超方便。但 ...

这不是脑洞大开着呢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皮卷的很工整,前面的边是怎么加工的

我贴子里最后一张照片就是加工筒子的工具。小的那个好像是配合M6还是M6.2钻头来做的。先把裁剪合适的铁皮粗略的卷到钻头上,强塞到小孔里,取出来那个筒子就很工整了。筒子的边同样是利用这块铁,铁皮伸出足够的长度后敲打成型。因为夹子是分成两半来施工,最后就是锉刀整形的事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脑洞大开着呢嘛

脑洞开得不错。有想法。以后有材料了我还得再改造。想法我也有了。就是得等哪天遇上合适的材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贴子里最后一张照片就是加工筒子的工具。小的那个好像是配合M6还是M6.2钻头来做的。先把裁剪合适的铁皮 ...

谢谢分享经验,模具加钻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折腾的不错。。。。。

爱生活爱折腾。感谢+M

网友D:
搞的很漂亮,前面的套管割掉一半会不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的很漂亮,前面的套管割掉一半会不会更好

哪个部分?T12夹子还是内套筒延长那个部分?

楼主:
T12夹子的长度考虑,是为了保证T12头在固定的状态下不能缩进去,也拉不出来。如果裁掉一半也影响不大,毕竟不会在使用时把烙铁头往外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哪个部分?T12夹子还是内套筒延长那个部分?

手柄的金属部分割掉一半,那个部分已经发黑了,割掉一半会好看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柄的金属部分割掉一半,那个部分已经发黑了,割掉一半会好看一些

不会是要把T12给割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