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简易网线测试工具

楼主(2019-04-24):
材料:
旧手机锂电池一块
旧主板拆的USB+网口一体座一个
0.56寸共阴数码管一只
360欧碳膜电阻一只
水晶头两个
8芯网线一段

1
首先把网口的2468脚推倒,用焊锡连在一起。
2
USB的负极与外金属罩焊在一起,中间两个数据脚剪去不用,正极通过360欧电阻连接在网口的2468脚。
3
共阴数码管剪去AB、FG中间的公共脚,ABFG引脚分别与网口的1357脚用焊锡相连。
4
共阴数码管的CDEF和另一个公共脚并到一起用焊锡连接后一起引出到外金属罩负极-USB负极。
5
把锂电池连接到到USB插头上插入USB座
6做一根千兆网线
==============================================================
把网线一头插入测试器,另一头插入路由或电脑网卡。
       电源正极通过USB1脚-360欧电阻-网口2468脚----网线-网变【2进-1出,4进-5出,6进-3出,8进-7出】----1、3、5、7脚分别输出至数码管B、A、F、G。
通过数码管阴极引出到外金属罩USB 4脚负极。
      当不插网线时不耗电
      当插千兆网口四路全通时,A、B、F、G四灯全亮,当插百兆网口两路通时,A、B、全亮,,,F、G全灭,,,当有某一路不通时共阴数码管其相应字段不亮
      12=B,36=A,45=F,78=G。【图中电池与USB线之间那黑色的是我接了个接线端子,可以无视】

网友:
我都是用表依次测八角

网友A:
交换机开着能只测一头???百兆,千兆咋测?小孩玩具都不如。。。

网友:
呵呵,动手能能力可以。实际用不如18块的测线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换机开着能只测一头???百兆,千兆咋测?小孩玩具都不如。。。

哪有你厉害

网友:
几年前为买二手房改装网线问题买一个测线仪,现在在箱里吃灰,楼主这不错,省钱主要测线仪撸来就用一次没用了

网友(2019-07-13):
骚操作,支持楼主动手!

网友:
想法和操作 都很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