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给29元电钻换电池

楼主(2019-04-24):
估计是垃圾电池,直接换了,拆出来很轻。

网友:
早换早好,我也打算抽空换LG动力电芯了

网友:
我的到手电池是坏的,两个充电器12.6/13.3全部充不进电,电池电压11伏,轻按灯亮(说明没有接触不良)行程长一点,灯灭,电钻灯亮前后都不会转
感觉是内阻或者mos故障,或者鉴流电阻坏了。其它电池测电钻没问题。原先的电池寿命还不错,但相对品牌电池衰减是比较快的
        占这个便宜,如果退货,后面就要49元买,而且49元缺货状态,现在换账号也操作不了,我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这种问题,多少觉得有点小坑,给人感觉不太好

网友:
电钻怎么样  不退货 可以换货

网友:
电钻的同心度可以啦   没那么多要求   以前最便宜的是亚古   25包邮

网友:
29块钱  品牌的只能买个电池壳   知足了

网友(2019-05-26):
我问一下怎么拆焊点简单

网友(2020-12-29):
东西太便宜厂家不可能配好电池

网友:
要是买好的电池,3个电池都超过29了

网友:
我在宝家买的三十多,家用足够了,到现在四年多电池还行

网友:
我那个电池用一分钟就没电啦……还不知道怎么换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