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视贝有线电视信号放大器

楼主(2019-04-24):
字数够了

网友A:
这个变压器产生的电磁杂波,在电压不稳的地方,会不会干扰信号。导致视频出现水波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变压器产生的电磁杂波,在电压不稳的地方,会不会干扰信号。导致视频出现水波纹啊。 ...

肯定会的

网友B:
变压器 的电压是多少 能否用外接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 的电压是多少 能否用外接电源

淘汰的东西,看下做工就好了

网友:
过去模拟网用的信号放大器,还是用的公制的F头
现在早就没用了,拆解再利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