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良明P251换轴承问题

楼主(2019-04-24):
淘了一个洋二,拆开发现波箱锈蚀严重,好不容易拆开了想换轴承,擦干净一个傻了眼

上面三张照片是主轴轴承,完全想不出如何拆

这几张是变速箱箱体和主轴配合轴承,正反侧面都看不见缝,不知道小鬼子是如何装进去的?如何无损更换呢?
网上的大神们帮帮忙呀!

网友A:
能装进去就肯定能拆,就看你工具到不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装进去就肯定能拆,就看你工具到不到位

有些工艺是不可逆的,当初设计时就没考虑修。

网友B:
冲击齿这边能拆,用拉马就能拉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击齿这边能拆,用拉马就能拉出来

谢谢,有了高人指点就敢大胆搞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有了高人指点就敢大胆搞了

我记得是网上有拆轴承的套筒卖,你去弄一下,一敲就下来了。

也可以将主轴加热,烙铁、热风枪、AZS加热都行,100-150度左右就行了。

网友D:
这个冲击齿是热套上去的,我拆过米沃奇的主轴,基本没办法拆,只能割开一个切断一个才能二合一。

网友E:
这种轴承可以拆。

先找一个螺栓,螺栓大头的周长要比槊料固定轴承口小,但是要能盖住轴承。
把螺栓伸进轴承,大头就会托住轴承一边,在螺栓另外一边拧上对应螺纹的螺母。
这个螺母要比槊料固定轴承的扣大,使槊料口能托住螺母,这时你就使劲拧螺母。
原理和拉马一样,拉马是顶住了拉,这个是顶住了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轴承可以拆。

先找一个螺栓,螺栓大头的周长要比槊料固定轴承口小,但是要能盖住轴承。

这个轴承静环两头都是嵌在塑料里的,不知道它的生产工艺不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冲击齿是热套上去的,我拆过米沃奇的主轴,基本没办法拆,只能割开一个切断一个才能二合一。 ...

嗯,如果是热套的话基本没戏了,只能动动火试试,没那个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是网上有拆轴承的套筒卖,你去弄一下,一敲就下来了。

也可以将主轴加热,烙铁、热风枪、AZS加热 ...

如果能拉下来的话装回去就没强度了,这个一般是热配安装的,只能拿火烤试试

网友:
不值得折腾,认赌服输,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能拉下来的话装回去就没强度了,这个一般是热配安装的,只能拿火烤试试 ...

没关系的,我经常这样干。

弄点2号锂基润滑脂在上面,高频烙铁加热一会儿,拿个圆形管子,轻轻敲几下,就下来了

网友:
原则上只要是后装上去的就都能拆下来
包括:热装、冷装、焊接、过盈、螺纹等、、、
但要方法必须要对路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关系的,我经常这样干。

弄点2号锂基润滑脂在上面,高频烙铁加热一会儿,拿个圆形管子,轻轻敲几下, ...

高频电烙铁?我有白光的951,功率才几十瓦,行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频电烙铁?我有白光的951,功率才几十瓦,行不?

拿个大马蹄4C以上的,插进去,等10-15分钟就好了,这与功率大小无关,与烙铁头大小有关。

网友:
别换了,还是挤里点儿油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