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 HP DPS-800GB服务器电源启动

楼主(2019-04-24):
拆了两台HP的服务器,得四个电源,两个电源支架,电源型号:HP DPS-800GB貌似是在支架里两个电源是冗余设计,我想在支架里把两个电源启动起来,请教如何接线呢?
如果有电源和支架的接口定义更好了!
图片如下:

【支架-上】

【支架模块】

【支架-前】

【支架-后】

【电源铭牌】

【电源-上】

【电源-下】

另再请教个模块用途
网上查了一下,说是DC-DC模块,不知是否还有价值

【模块图1】

【模块图2】

网友:
不好搞定,可以去老站搜下,好像有不少相关改造

网友A:
HP DL380 G5的电源,单个电源好像之前见过有方案启动,双电源没见过方案

网友:
老站里有这个电源的维修贴,我的这个电源出问题了,照着上面的来修拆光了。一量电容好像没事。就没再动下去了。呵呵。有启动单个电源的短接方法

楼主:
单电源启动的方案之前有看,现在想试试双电源启动~

网友B:
800W改可调的话多爽

楼主:
自已顶一下!

网友:
那个模块是跟cpu一起加的。

网友:
双电源冗余应该是需要硬件支持与配合的~

楼主:
硬件不会位于主板上吧?

网友(2019-10-06):
单电源的启动....

口水了, 1000W...

网友(2020-07-06):
引用 网友A:
HP DL380 G5的电源,单个电源好像之前见过有方案启动,双电源没见过方案

w我好像有了fang

网友:
我好像研究了一个正在研究双启动

网友(2021-07-19):
引用 网友B:
800W改可调的话多爽

只要技术行就可以。否则的话,还是去买个成品省时、省事、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