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升级一下微波炉变压器点焊机 点焊笔

楼主(2019-04-24):
如题。看到各位大婶发的单手点焊笔,心里长草,自己做一个吧,一顿折腾。。。
这是微波炉变压器做的点焊机的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91668

看图吧
1.做好后的效果

点焊的效果

2.制作过程中的一些细节
duang一下,基本完成了

原先的焊把线去外皮,再套黄腊管,轻便易弯折

快接头还是老样子

铜鼻子的固定端太宽了,没办法,将就一下吧

套热缩管

焊把线端,铜皮焊锡加固一下,方便固定

螺丝压接焊把线

点焊端,点焊针固定细节

最后,虽说做这个的材料都是比较软的,但是还是折断了2根2.5的不锈钢钻头,一根3.0的丝锥。
或许是因为操作的问题吧。
作成的结果,丑是丑了点,好在还能用。出一只手,比以前是好用了很多,腾还是知足的呵

完毕!欢迎围观!

网友A:
有紫铜就是任性,现在可以左右开工了
牙膏等送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紫铜就是任性,现在可以左右开工了
牙膏等送ing

有tb还能没有紫铜

网友B:
做的不错,等焊针用一段时间得调整高低吧

网友:
老周出马,一个顶俩!

网友C:
之前我做过算是失败了,条件、工具、原材料等准备的不充分的话还是挺有难度的;
自动点焊笔加工,对工艺要求较高,楼主能做成这样,虽然不太美观甚至可以说有点难看,但是其过程必然不易,值得肯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不错,等焊针用一段时间得调整高低吧

啥意思,用段时间会变短吗?用的很少,变短了的话,松螺丝对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我做过算是失败了,条件、工具、原材料等准备的不充分的话还是挺有难度的;
自动点焊笔加工,对工艺要 ...

丑陋的很啊,将就能用。。。
真是费了不少功夫,没有专业工具,各种累啊

网友D:
这个高级多了,我的直接就是用的两根6平方的线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高级多了,我的直接就是用的两根6平方的线做的。

我这个压接的地方多,焊点感觉不是很牢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高级多了,我的直接就是用的两根6平方的线做的。

这个时间有点长了,焊点不好看,建议6平方线短一点,电流大了时间可以小点

网友E:
成品看着还算漂亮,接头多电阻大 ,影响效果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时间有点长了,焊点不好看,建议6平方线短一点,电流大了时间可以小点 ...

恩恩,我就是凑合着先用,回来做个一体的点焊笔,这样就能解放初一只手了,可以按着镍条。用的是旧电池,没有把以前的焊点打磨干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压接的地方多,焊点感觉不是很牢固

焊点还行,我用钳子才能拉下来,拉下来的时候都撕坏了。回头再优化一下,装箱子,准备吃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成品看着还算漂亮,接头多电阻大 ,影响效果 。

皇上所言甚是

网友:
到底是单手方便还是双手方便?

网友:
没有实际点焊来看看?

网友:
duang,楼主这词用的好

网友:
测试了一下内阻值吗?
不管怎么折腾,目的就是为了降低回路内阻值,提高点焊能力。

网友:
我是来问问一年能用几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