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老妈看不清手机上的电池电量,怎么样才能及时提醒?

楼主(2019-04-24):
这本来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老人家老了看不清手机上还剩多少电,而我们又不在母亲身边

有什么办法能够实时查看老人手机的剩余电量?我这指的是安卓手机

网友:
戴眼镜是比较好的办法

网友:
个人认为不需要等到手机没电了再充电,可以每天都充一次以保证手机随时都有电。

网友:
找一些可以显示电池的app,显示大号字体
另外想楼上所说,每晚充电,用500ma的小充电头

网友:
安装带桌面插件(小部件)的app实现!你试试在应用市场搜索“电池状态插件”“桌面电池指示器”或者其他“电池电量”装好后在桌面添加他们的插件试试!

网友:
看看这个大小!

网友:
观察电量颜色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