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折腾打理洋垃圾之~ 尖嘴钳2

楼主(2019-04-24):
这是第二把洋垃圾钳子,收到时基本锈死,打点摩托车的废机油,用力能扳动,来回活动一会儿就很灵活了,和第一把一样的外观很差,但钳口完整,整体没有任何变形和明显磨损,折腾的的过程都是清洗..除锈...打磨...上把套,就不重复了,直接上图,不喜勿喷,谢谢:

楼主:
初步打磨后的效果

准备拆下这把国产钳子把手套装上去

拆前先对比一下

拆下一边

装上试试,感觉还可以

装把手的时候调点原子灰涂上当胶水用来固定把手套,固定把手套以前用过502胶和以前粘鞋的万能胶,效果都不好,后来用原子灰试试,居然很牢固,比较满意。

装上后的效果图:

和第一把洋垃圾钳和个影:

网友:
这把的齿面有点磨损了

网友:
洋垃圾也这么的豁口啊

网友:
洋垃圾,贵在折腾

网友:
这个真的没什么意义啊

网友A:
那个店买的,能PM下吗

网友:
折腾完挺亮 ,洋垃圾价格不低,看看足以

网友B:
不知道这洋垃圾是哪里出产的

网友C:
零几年的时候,好像天津塘沽那也有不少的旧工具,最关键的可以看磨损程度,确认后再买,好像到了2015年后价格贵了。网购的话楼主运气不错,齿槽没啥磨损,就怕是运气不好,到货后发现磨损明显。保守的话一般买新的。楼主的原子灰固化剂可以单独用头一次见到,颜色像是可固化导热硅胶,大多数是配合一大桶的钣金腻子组合用。

网友:
漂亮,工具好用是不同

网友D:
请问是只用原子灰固化剂还是原子灰+固化剂调和好再用?

网友:
除锈、抛光一下好看多了

网友:
连一把像样的工具都做不好。。。。这村没希望了

网友:
收藏旧货感觉至少要有70-80以上的完整,这货比前一把差多了,虽然可以自己加套,感觉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店买的,能PM下吗

在闲鱼拍卖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是只用原子灰固化剂还是原子灰+固化剂调和好再用?

原子灰和固化剂调好再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零几年的时候,好像天津塘沽那也有不少的旧工具,最关键的可以看磨损程度,确认后再买,好像到了2015年后价 ...

可能是我没说清楚,这是原子灰和固化剂调好再用的,图片中像导热硅脂一样的是原子灰,固化剂是黄色的,还没挤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洋垃圾是哪里出产的

据说是小鬼子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