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池容量测试仪加个壳

楼主(2019-04-24):
买了个电池容量测试仪,就是不少人都买过的那个ZB2L3,裸着用了几次,电线老碰来碰去,差点玩完,就自己做了个壳。

那三个按纽,我想得比较完美,打印好之后,用掺了颜料的胶填上,结果,颜料掺到 AB胶里面去,发生化学反应,失效了。

结果就是涂了又磨,搞得很难看

网友A:
外壳真漂亮啊。多少钱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壳真漂亮啊。多少钱入的?

哈哈,他自己打印的

网友:
打印效果真好哈哈

网友B:
可以分享一下stl文件吗?1296764698@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分享一下stl文件吗?1296764698@qq.com

在另一台电脑上,明天我去找了给你

网友:
壳子做的不错啊,我的也是在裸奔,,,

网友C:
端子麻烦,设计成快速接头省时省力,类似音响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端子麻烦,设计成快速接头省时省力,类似音响那种

必须接严实了,负载还可以快接,电池不行的,压降会影响截止电压,特别是跑2A电流,接触不良或接触面太小,会少放出电池容量,测试结果会偏小,我都恨不得直接焊接在电路板上

网友:
羡慕有设备会建模的

网友:
有3D打印真的挺好的,外壳完美!

网友:
求一个壳子可否?另外建议将电池仓考虑在内

网友:
有设备就是好啊,酱油比鸡贵系列

网友D(2020-12-14):
请问朋友们,我也买了一个,但是测量电池放电电流544,测试仪电流显示才402,这相差也太多了,也不知道最后的测试容量是否准确,有用过帮忙测试下,看看是不是这种情况

网友:
串个电流表测测看

网友(2021-03-20):
能分享一下文件吗75875170@qq.com,谢谢

网友:
有3D打印机就是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朋友们,我也买了一个,但是测量电池放电电流544,测试仪电流显示才402,这相差也太多了,也不知道最后 ...

跟你一样,误差极大,显示400ma,实测500多毫安,电压也偏差0.05V,用这个测容量,误差30%

网友:
用一节18650升压到5v供电,放电电阻加了个开关,切换大小电流。就是误差太大了,测出来的容量乘以1.3,差不多接近个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