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旧货市场收的骊威车机---拆解与维修

楼主(2019-04-24):
前些日子在旧货市场低价收到一台车机,当时就觉得是有问题的,回家后试机屏幕不亮放CD有声音,看来需要拆开看看了。

拆机发现车机使用的是方易通FYT-5000方案的一体机,方易通主控板直接焊在主板上的,在检修的过程中屏幕点亮几次但一移动就会黑屏,说明这是一个隐藏断点的情况,真观检查无法发现断点,最终把主控板一侧的焊点都重焊一遍,试机一切恢复正常。
通过这次的检修总结一下这种主控直接焊接的因为焊点多板子面积大,在使用过一段时间后易发生断路故障并且不易查找,这时不妨先把引脚先焊一遍也许能收到不错的效果。

另外第一次发贴不知道如何做到图文混排,图片只能是放在下边了。
本人水平有限,有说的不到或错误的地方欢迎批评指正。

网友A:
那个DDR3不是128MB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DDR3不是128MB的吗?

The H5TQ1G6(8)3EFR-xxx series are a 1,073,741,824-bit CMOS Double Data Rate III (DDR3) Synchronous DRAM
这是从百度文库查到的,说明这个系列的DDR3均为1G的(1 GB = 1,024 MB= 1,048,576 KB= 1,073,741,824 Bytes)

网友:
引用 楼主:
The H5TQ1G6(8)3EFR-xxx series are a 1,073,741,824-bit CMOS Double Data Rate III (DDR3)  ...

128的字数字数

网友:
热风枪吹  就简单了

网友(2019-07-11):
缓存跟存储都是128M的 啊

网友:
家里还有个和这个一样的芯片的导航车机。用了一年半就不亮屏了。垃圾。

网友(2019-12-06):
引用 楼主:
The H5TQ1G6(8)3EFR-xxx series are a 1,073,741,824-bit CMOS Double Data Rate III (DDR3)  ...

8bit=1Byte
128MB

网友:
几块钱收的?

网友(2020-12-01):
是时间久了,焊点氧化接触不良吗?

网友(2021-04-11):
通用机,面板合适就能用

网友(2021-08-09):
请教LZ重焊用烙铁还是热风枪啊?

网友(2021-10-04):
大面积的重新焊还不如用热风枪吹一遍省事

网友(2022-06-15):
内部音频解码芯片是什么?

网友(2022-10-21):
垃圾方易通,容易虚焊

网友:
大面积的重焊,还是热风枪来的实惠一些,简单快捷。

网友(2023-08-24):
一样的问题。折腾了两天没搞好,回去试试。

网友:
有一个大众车机回来折腾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