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江波龙512G特大号U盘拆解(FORESEE S101S512G)

楼主(2019-04-24):
外观还是挺不错的

坑爹的速度

说实在的,板子的做工还是很扎实的
SM2246XT主控,H2JFG8YD3MBR闪存

网友A:
你机器有问题吧。测试平台确认OK?

没理由这个性能

网友:
这速度真感人!

网友B:
这难道又是定制固件

网友:
2246xt没缓存,差不多吧

网友C:
比较奇怪,没缓存也不应该是这个速度啊。有没在其他平台测试过速度啊

网友D:
这种固态硬盘就应该 再加一个usb口  可以一盘两用 ,
退役了还能当个移动硬盘用。
这家伙再加硬盘盒 多麻烦。
主控设计上多加出2跟线就行,成本也贵不了几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固态硬盘就应该 再加一个usb口  可以一盘两用 ,
退役了还能当个移动硬盘用。
这家伙再加硬盘盒 多麻烦 ...

每个省1角钱,生产多了,都会让商人喜出望外。吃饭多加一个蛋。不差几块钱的也就是品牌溢价高的厂家舍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机器有问题吧。测试平台确认OK?

没理由这个性能

我机器绝对没问题,不只我一个人啊,基本都是这个速度。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机器绝对没问题,不只我一个人啊,基本都是这个速度。

这个。。。装不回去了吧?本来就是苹果拆机的,上SMI肯定要抹除底层的,抹了的E2nand苹果还能认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比较奇怪,没缓存也不应该是这个速度啊。有没在其他平台测试过速度啊

这个盘干净状况下读取350+,写入能200+吧,但是严重怀疑固件BUG,因为是江波龙和金胜自己弄的,不是SMI固件,所以掉到读取50写入30都是有可能的,而且特别容易坏,淘宝坏的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难道又是定制固件

是的,你看那个FM25F04A芯片,就知道是定制固件了。
类似的型号有:江波龙的s100M(mstat接口)、部分B308M(mstat接口)、S101S、S105S,金胜的E230、E350(江波龙代工的)

网友F:
E2NAND固态很多都有八角芯片,然后定制固件吧,不知道能不能刷公版固件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装不回去了吧?本来就是苹果拆机的,上SMI肯定要抹除底层的,抹了的E2nand苹果还能认吗? ...

有人说用的拆机闪存,我倒是不相信的,做一个SSD那得拆多少个苹果手机啊,这不划算嘛!
应该是这样的,PCB板上的时间2015年6月,苹果更新换代开始用LGA70的闪存了,使用LGA60的苹果产品即将面临停产。因为别人用不了这种闪存,只有苹果一家在用,因此海力士的E2NAND产品积压下来了,江波龙就以极便宜的价格拿到了一部尾单。
至于SSD上拆下的E2NAND,用到苹果手机上,用到SM3267上,早就不是技术难题,只是没有公开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盘干净状况下读取350+,写入能200+吧,但是严重怀疑固件BUG,因为是江波龙和金胜自己弄的,不是SMI固 ...

达不到的,新盘也就200/100的速度,应该是设计缺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E2NAND固态很多都有八角芯片,然后定制固件吧,不知道能不能刷公版固件哦

不能的,一刷就变砖!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能的,一刷就变砖!

如果这样的话,用编程器把固件给读取出来保存好。省得后续有麻烦

我看大部分情况下是没有单独的EEPROM来存固件之类的(SMI 224x\5x系列),是不是只要有ROM的都是定制固件(或者FLASH颗粒固件区有问题,需额外ROM)

对于Marvell有些主控就会有ROM,像1120

网友:
那么慢,最近买了个金士顿的U盘也是卡啊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样的话,用编程器把固件给读取出来保存好。省得后续有麻烦

我看大部分情况下是没有单独的EEPROM来 ...

思路是对的,但很遗憾,EPPROM中很可能只是固件的BOOTLOADER部分,并不是固件的全部,而且这板子可能设计成了只读ROM。正常情况下(无外部ROM芯片),引导代码部份是存放在SMI主控芯片集成ROM中的。
屏蔽外部EPPROM,启用主控内部ROM,短接JP1,可以进入开卡工具的ROM模式,但不能识别E2NAND闪存ID。

网友:
这种E2 NAND就这个屌样的,这种LGA60的两颗16G上3267AE,一共4CE开高格才读60写28,关键是这E2 NAND肯定是没有DDR同步模式的,不可能有像NAND Flash那样速度,这种E2 NAND读写速度全看体质、这种盘就很操蛋,掉盘了什么的开卡开不了,颗粒上什么安国慧荣都是ID未知,只能垃圾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