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关于U盘电路板型及外壳的汇总

楼主(2019-04-24):
从网上搜了一下,没有找到关于U盘板型及外壳的汇总介绍(也可能这个话题有点太LOW),今天就这个话题,结合自己搜集到的信息总结一下,相信对部分人,尤其像我一样的新手或小白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一、G2板型
这个板型应该是目前用的最多的板型了,支持双贴(叠焊除外),结构设计紧凑合理。
适合这个板型的外壳也最多,各种推拉的,旋转的,带盖的,塑料的,金属的应有尽有。

比较多,不一一列举了。
金属的外壳相对塑料的而言,散热较好,所以3.0接口的U盘,尤其是IS903NS1081,SM3281等这些个散热大户,建议上金属外壳。2.0接口的本身散热不会太多,就可以随便选了。

二、G3板型
这个板型只支持单贴,而且接口基本都是usb2.0,主控也一般比较老,迈科微6688AU6438等等。
这个板型因为比G2板型,窄一点,短一点,理论上讲,稍加改造,G2的所有外壳都可以上。当然也有这个板型专用的一些外壳,如下:

三、手腕板
手腕板有U盘主控板可以DIY,也有手腕黑胶体,可用的外壳比较有限,基本就是套上个金属套子,然后组成了经典的SONY小胖子。

四、长黑胶体
这种板型就不说了,不是DIYer玩的,只选个外壳吧。

五、短黑胶体
尺寸没查,就图里这形状,也没啥DIY的可能,外壳选择上现在也比较多了。
可以粘在这种卡片上,做为会议礼品。
也可以配上这种短的金属外壳做成MINI优盘。

六、2246xt U盘桥接板(加长加宽)
很多人都在玩这个了,叫固态U盘,2246xt2246en加上ASMsata->USB桥接芯片。也是因为结构复杂,电子元器件较多,此板比普通的U盘主控板宽大(具体尺寸未知)。可选的外壳现在也有很多了。
锖色的等等。

七、双头DIY主控板型
这个板型个人只找到2种主控的,IS903,SM3268,而且这个板型只支持单贴。这款板子连手机type-c OTG或带type-c口电脑比较方便,当然普通U盘连type-c一个转接头也能搞定。
这一款的壳子有几种,如下:
双头的U盘其实还有几种,有比这个短一点的,还有一些奇形怪状的,甚至还有4头的,比较少见不一一列举了。

八、写保护板
写保护板相比G2板,尾部多了个开关,所以普通的G2外壳,可能需要改造改造才能用,当然也有专门用于写保护板的外壳。

另外还有一些用的不多的板型,想到了再加上。
希望这贴能对一些人有帮助。

PS:本贴中部分图片,截自淘宝店铺,为避免广告嫌疑,在此不列举店铺名称了,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
谢谢楼主整理,确实第一种最常见,也最好diy,知识我手里几个U盘都是这样的。

网友:
:lol:G3版一直都喊通用版

网友:
还不够全呢,双头的呢

网友A:
第一个902E,笫二个SM3260,第三个是标准917的G2。
wechat_upload15561084775cc054bdb8297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902E,笫二个SM3260,第三个是标准917的G2。

902E这个和2246xt的U盘板尺寸应该是一样的,SM3260这个,不知道能配上什么壳。

网友:
jmf601U盘主控

网友:
还有楼主,写保护的没提,903写保护,6221写保护等板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902E这个和2246xt的U盘板尺寸应该是一样的,SM3260这个,不知道能配上什么壳。 ...

我也有几个3260的一直在裸奔,不知道有什么能用的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几个3260的一直在裸奔,不知道有什么能用的壳

尾部垫一垫,放到2246xt的壳里

网友:
还是喜欢之前数码之家的外壳。。。好怀念

网友:
很好,刚好用得上,谢谢楼主有心。

网友C:
双头的u盘主控板2.0接口的很多,像本人手中的芯邦主控的主控板双头的很多,有Cbm2098e,2099a,2198a,还有安国有一些,都是6987和6989,本人真没有type-c和USB3.0工头双头的。

网友:
金士顿的32G推拉式合盖的U盘,不知道怎么拆开

网友:
楼主总结的不错,辛苦了

网友:
这种主控,目前还能买到吗?
关键词是什么,或者pm下链接,正好需要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双头的u盘主控板2.0接口的很多,像本人手中的芯邦主控的主控板双头的很多,有Cbm2098e,2099a,2198a,还有 ...

如果买不到,那只能自己diy了,我有过类似思路,但是最简单的就是弄个短主控,长外壳,内部飞线到正常的USB口上,然后胶水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几个3260的一直在裸奔,不知道有什么能用的壳

淘宝搜索3260主控板,哪家有外壳卖。专用超薄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