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三星5V2A 充电器;三个完美复活一个,另两个有电压,无输出~

楼主(2019-04-24):
三星2A充电头吃灰好久了,以前论坛故障的撸一单10多个。
有空参照着先前神友们的帖子找问题开始复活。 业余选手,照虎画猫。一个有电压无输出,另个换完原件发现电压不稳。。。欢迎神友支招儿帮助,感谢!

第一个

烧的痕迹

电感处烧的样子

别的没痕迹。

第二个;
只是烧了220V保险,但是换上有电压,充电无电流。。。

很干净

板子也很干净,

在想如何换件

还是讲干净的换到第一个烧电感的吧。

第三个。

测测都算比较正常,当然保险是烧的。

三个合影,第三个限流电阻不正常,先搞这个。

拆下限流电阻

限流电阻是废了的

二极管正常

插入手机

息屏的时候最大电流。三星正常控制在1.7A左右。

亮屏,降低电流到1A。

没问题就得盖盖子了

卡夫特 704,把危险位置覆盖上。

上次搞LED,撸的导热胶,顺路AB胶也看看。实际与哥俩好一样。

一柱擎天。。。。。。

复活完成一个。

另两个继续,因为缺件,能再复活一个就行。

右侧的这个虽然这个没有烧损样子,但只有5V没有输出。。。
整流桥二极管都换过去。

准备好通电,也不灯泡大法了,炸烟花就炸吧,我想看看。。。

有电,但不稳。。。。。。电压低于5V跳动,接论坛魅色18650,指示灯不停的闪。

光耦测测有点区别,换过去再来。。。。。

开关管测量也没发现问题,不会搞了。这两个可以扔一边儿了。 能不能复活看大神支招赐教了。

要求不太高,三星S7曲屏用的还不错,充电头也比较看好,耳机单元换的是苹果的风筒。相比苹果充电头可以复原回去,算是优点吧。

完成。

网友A:
有个好的,对比测试不久知道哪里出问题了?不行把好的元件一个一个的替换肯定能找到问题的

网友:
是不是哪个零件有轻微短路?瞎猜的。那个电源芯片竟然查不到资料也是神奇了

网友:
外壳开得很漂亮。有电压没电流的那个把输出端的那个电容换一下看看?

网友:
还不错,都是正品

网友:
撸这么多?三桑这个就是爱坏保险电阻

网友:
我手上有以前摩托罗拉328手机的充电器,输出800ma,比现在各种充电器大很多,现在用在客厅顶灯里接一个电脑风扇散热,12V风扇接5V转速刚好,没有声音。

网友:
这壳子开得完美

网友:
谢谢分享。。。。土豪啊,这么多充充。。。。。

网友:
我们手残党是玩不来这个。

网友:
和我一样,总以为自己能修好,但还需要大佬在线帮忙

网友:
开壳真基巴漂亮
不过对于封壳我一直比较纠结选哪个方式?
1,用AB胶以后不好二次维修
2,704硅胶强度又没AB胶好
目前用过得力AB透明胶封过乐视充电头,感觉确实比较牢固
用过704封过联想笔记本电源和爱国者移动电源,由于没经常用所以强度也感觉不出来 但确实也封好了,没用力扯和往地上摔 强度没法验证

网友B:
三星2A的充电头还值得折腾,只要开关电源芯片没烧,别的都不是问题,慢慢修,查一下芯片供电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星2A的充电头还值得折腾,只要开关电源芯片没烧,别的都不是问题,慢慢修,查一下芯片供电部分。 ...

熱心助人 外观可完美复原,其他不会查了。欢迎具体点儿支招儿,感谢。

网友C:
普通2A版的这里会烧,快充版的也会烧,我S7E原装的那个QC2.0的就烧了,换了一个乐视 东洋版用着,原装货一直不知道怎么下手,扔在那没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2A版的这里会烧,快充版的也会烧,我S7E原装的那个QC2.0的就烧了,换了一个乐视 东洋版用着,原装货一 ...

你的9V快充烧了?
我的原装9V的没这么用,太快不是好事儿,晚上睡觉充电都用小电流的慢慢充。
烧了打开看看,三星的算好拆,起码复原回去很好看。苹果就完了。
有的是220V保险烧、整流二极管、限流电阻。 开关管、变压器的就不知道了。没尸体备件搞也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好的,对比测试不久知道哪里出问题了?不行把好的元件一个一个的替换肯定能找到问题的 ...

论坛卖家一直在微信里发三星手机烧屏机。。哈哈哈,最便宜的300多一台。。

网友D:
买了22个都修好了,只有有些用1个二极管试过正常就放那了,炸管6个,炸芯片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了22个都修好了,只有有些用1个二极管试过正常就放那了,炸管6个,炸芯片一个 ...

看我这个 哪里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我这个 哪里问题?

1号mos管d极有高压没!电感和反面绿色插脚电感2号有5v没电流?检流电阻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