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修索尼icf-sw1000T 收音磁带机

楼主(2019-04-24):
闲鱼收得   外观还好   电池漏夜导致电池弹簧腐蚀严重   磁带皮带要换   拆了清理了一下   3个过孔不通  搞好了   下一步准备换电容

网友A(2019-11-06):
这是什么年代的机子

网友:
这机器有点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年代的机子

像是90年代到2000年的吧

网友:
当年有个索尼或者爱华的超薄,也是非常拉风,用一节5号电池就能听磁带,且非常省电

楼主:
用一节电池的音质都不行   老机子音质好 推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