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29块的电钻的电池有点意外,不错

楼主(2019-04-24):
内阻都在16.5-17之间,容量测试看图,以为是垃圾直接拆了换了

网友A:
什么牌子的?

网友B:
我的到手电池是坏的,两个充电器12.6/13.3全部充不进电,电池电压11伏,轻按灯亮(说明没有接触不良)行程长一点,灯灭,电钻灯亮前后都不转
感觉是内阻或者mos故障,或者鉴流电阻坏了。其它电池测电钻没问题。
        个人觉得占便宜了,如果退货,后面就要49元买,而且49元缺货状态,不知道这边有没有人出点子,我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这种问题,多少觉得有点小坑,价格没话说给人感觉不太好

网友C:
有一节容量还不到10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的?

哲登?差不多这两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哲登?差不多这两字

电池的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节容量还不到1000mAh?

29一套的电钻的电池,这样已经算很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29一套的电钻的电池,这样已经算很好了

也是,容量低点也不要紧,只有均衡能用得住,就完全对得起这价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是,容量低点也不要紧,只有均衡能用得住,就完全对得起这价格了。

反正比之前的29 39的货的电池好太多了,换下来的放着了,原本想直接丢了

网友:
也买了,没有容量测试仪,感觉外壳用料挺厚实,同心度也好,夹头也好用,电池跟我手上的一个旧电钻通用,很满意了。至于是不是宣传的铜线电机,没有深入了解,感觉力矩调到最小还是有点大,用于拧螺丝的时候,尤其是木螺丝。

网友:
拆了也不放个图看看?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到手电池是坏的,两个充电器12.6/13.3全部充不进电,电池电压11伏,轻按灯亮(说明没有接触不良)行程 ...

确定有故障可以跟老板协商换货吧。另外,可以换个淘,宝id重新领20优惠券,又是29了,不过没啥必要

网友:
容量缩水多了

网友:
国产电池越来越好,

网友:
这种电池放着不用都会坏

网友:
我买的是39块钱的,电池不耐用,换档老滑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