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华为p9手机硬盘恢复资料

楼主(2019-04-24):
华为p9手机硬盘恢复资料,手机摔坏严重。通过飞线连接到sd卡读卡器,在电脑上能识别到很多分区,userdata分区资料应该是还在的。用dg和winhex恢复,没找到文件。这种情况能整出来吗。

楼主:
新论坛第一次发帖!

网友A:
据说加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加密了。。。。

加密了,额,看来是希望渺茫了

网友:
DATA分区加密!

网友B:
唯一一个办法,搬板!CPU和字库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密了,额,看来是希望渺茫了

DiskGenius正版的最好但是要花钱买,看关于里有MyCrack的绿化的能成功恢复,其它绿化的不能。如果正版和MyCrack绿化WinHex等都不能恢复,证明这个分区确实加密的。网上查了下userdata加密,并不是华为麒麟等弄得加密,好像小米高通MTK等都有加密。

网友D:
手机上面用的硬盘格式不fat所以认不出文件,去查查手机是用哪种格式的。

网友E:
diskgenius数据恢复 建议还是买专业版的

网友F:
挂载到linux 可以不?

楼主:
刚才度娘又搜了一遍,貌似是真的加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唯一一个办法,搬板!CPU和字库

工程量太大了,搞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DiskGenius正版的最好但是要花钱买,看关于里有MyCrack的绿化的能成功恢复,其它绿化的不能。如果正版和My ...

我搜了下貌似就是加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挂载到linux 可以不?

没试过,貌似是真的加密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工程量太大了,搞不了

看你资料的重要性了,现在好多修手机的都能搬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diskgenius数据恢复 建议还是买专业版的

嗯,折腾,还是尽量降低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资料的重要性了,现在好多修手机的都能搬板

嗯,等有时间找个问问报价,毕竟还得找个主板。还得考虑下CPU,万一它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机上面用的硬盘格式不fat所以认不出文件,去查查手机是用哪种格式的。

应该是ext4

网友G:
现在都要加密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都要加密的吧?

最近搜了下,貌似安卓早就开始加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