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一个金士顿U盘故障请教各位老哥

楼主(2019-04-24):
朋友手上有个64G金士顿的U盘,FAT32格式,打开特别慢,准备复制文件到电脑上格式化的,突然发现竟然无法复制,没有进度。用WINHEX打开直接报错“数据错误-循环冗余检查”。但是很奇怪,在U盘内文件可以打开,但是部分照片文件部分区域都是花的……各位老哥觉得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没有什么方法把数据导出来,求指导。chipgenius检测也不显示大小,只显示群联主控,存储颗粒品牌啥都不显示,是不是没救了?

网友A:
这个盘的情况,个人对数据恢复难度大,数据重要建议专业数据恢复公司,越多的操作可能会使恢复成功率降低。若数据不重要(注意不重要的情况下,有重要数据一定不要这样做)可以尝试网上的方法和工具
群联主控一般搭配东芝闪存,初步判断U盘应该为正品金士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盘的情况,个人对数据恢复难度大,数据重要建议专业数据恢复公司,越多的操作可能会使恢复成功率降低。 ...

老哥,这个盘信息又出来了……PS-2251-07主控,闪存AD3A18A3-海力士闪存TLC。就是文件备份不出来。问了几个淘宝,都说没救了建议红烧……

网友B:
用PC300 UDMA FALSH 应该可以做出来,不过价格不会很便宜2K+,你要是能接受的话就可以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这个盘信息又出来了……PS-2251-07主控,闪存AD3A18A3-海力士闪存TLC。就是文件备份不出来。问了几 ...

又见海力士垃圾闪存,碰到海力士闪存的尽可能避开(海力士内存还是挺不错的),海力士闪存比起其他品牌闪存,很爱丢文件

网友C:
海力士漏电王我是不相信他了

网友D:
表示本人已经很久没碰海力士了

网友E:
漏电王,别修了,扣下闪存来重新做u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漏电王,别修了,扣下闪存来重新做u盘吧

但是要数据,喵了个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见海力士垃圾闪存,碰到海力士闪存的尽可能避开(海力士内存还是挺不错的),海力士闪存比起其他品牌闪 ...

原来是这样,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表示本人已经很久没碰海力士了

海力士的闪存颗粒不能碰是吧。话说这个U盘放那很久没用了,是不是和这个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海力士漏电王我是不相信他了

是不是和很久没用他有关?闲置一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C300 UDMA FALSH 应该可以做出来,不过价格不会很便宜2K+,你要是能接受的话就可以做, ...

那价格有点贵,我在找找其他的文件备份。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但是要数据,喵了个咪的……

群联主控,全系列SATA主控都可以做数据恢复,不过你颗粒自身如果出现严重问题是搞不掂的。只有固件问题或硬件电路问题能搞掂

PC3000,几乎所有搞数据恢复的机构都能做

之前PS3111就给人家恢复过。就是价格比较贵,需要大好几千

楼主:
引用 网友F:
群联主控,全系列SATA主控都可以做数据恢复,不过你颗粒自身如果出现严重问题是搞不掂的。只有固件问题或 ...

这里面有的图片打开有的一半已经花了……文件复制不出来。还真不知道到底是哪里的问题。我先找找备份文件,找不到只有考虑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漏电王,别修了,扣下闪存来重新做u盘吧

一首凉凉送给我,主要是要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力士的闪存颗粒不能碰是吧。话说这个U盘放那很久没用了,是不是和这个有关。 ...

海力士的闪存颗粒是绝对不能碰的,除非你有数据文件备份的习惯。不然最好别用,还有就是论坛里很多朋友都提到过说海力士闪存颗粒存在漏电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首凉凉送给我,主要是要数据。

真心不值得搞,找专业的数据恢复机构恢复一下数据能买很多很多优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感谢。

使用专业的恢复软件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