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SAS盘便宜,有没有办法利用起来

楼主(2019-04-24):
某些电脑网站卖的3.5寸价格及其便宜,质量也很过硬,有没有什么办法利用起来?
比如通过USB变成移动硬盘?
能通过接口在普通电脑上用就更好了

楼主:
我列出的是两家的,差不多都是这个价,3T的250元左右

网友A:
玩过N多SAS了,不建议买这种的
这种都是服务器下来的,虽然SAS按着7×24小时工作制设计,但一般来说,都是可劲用的
曾就保修问题咨询希捷的客服,人家是这样说的:SAS盘,建议过了保修期就更换
还有,这种大盘,速度并不比普通盘快多少,要想快,都要组阵列用
如果真想玩SAS,可以买高转速,小容量的2.5寸盘,组RAID-0,RAID-5,容量速度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过N多SAS了,不建议买这种的
这种都是服务器下来的,虽然SAS按着7×24小时工作制设计,但一般来说,都是 ...

我是看着确实便宜很多,主要是问问,能否当做后备硬盘,存点电影一类的不重要的东西,不是说直接接到电脑里。所以寿命、速度都不考虑,就是看能不能用就好了

网友:
有买个RAID的阵列卡就能耍起来

网友:
只是存点电影或者备用资料还是不错的,不过SATA口的现在也不贵吧,还是新的

网友:
接口防呆设计,多一组数据。数据线和供电线掰烂应该可以,淘宝上买的转接线也只是转接个形状,

网友:
最好搭配服务器来玩

网友B:
sas接口貌似用刀开个口就能用在sata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sas接口貌似用刀开个口就能用在sata上

真的吗?我手头有2.5寸SAS硬盘,有时间试一下。

网友:
如果主板不支持SAS接口是不能使用的,除非有支持的阵列卡。另外想用SAS盘建议用15000转的,就是噪音大点。二手物品购置需谨慎!

网友:
SAS阵列卡,很便宜的。

SAS向下兼容SATA

SATA不兼容SA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sas接口貌似用刀开个口就能用在sata上

错了
SAS向下兼容SATA

SATA不兼容SAS的

网友:
这是去年买到的3t的wd硬盘,标签和型号都是sas的,但接口是sata,估计是改好了的

网友C:
sas口是双数据通道的,相比sata接口,中间连着的部分并不是防呆设计,而是另一路sas通道,可以看到金手指的,千万不要尝试把接口切开或者把sata数据线接口切开去用,有人这样玩的后果是硬盘板子冒烟,如果想用sas盘最便宜的做法是淘一块拆机sas卡,8口的如ibm的1015,4口的如sas2,都很好用,不好的是这些卡都是pci-e 4x或8x的,需要主板支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as口是双数据通道的,相比sata接口,中间连着的部分并不是防呆设计,而是另一路sas通道,可以看到金手指的 ...

冒烟是不会的,中间只是多了一路数据线而非电源线,除非手法不精把12V灌进去了,我就“开瓢”了好几个了,用的很稳,一般来说,SATA现在已经被纳入SAS的子集,所以SAS可以向下兼容SATA设备但是反过来SAS设备是不支持被插在普通主板的SATA插槽的,但是现在厂家同质化严重,特别是用了很多公模的设计所以赌一把很多主控同时支持SATA/SAS双模式的,切开可以碰碰运气,我大概切了几百个盘吧,大概有两成是可以直接工作在SATA模式下的,而且有意思的是SAS SSD“开瓢”成功概率反而比SAS HDD概率高,原生单通道的SAS HDD,就是中间只是连在一起没有金手指的“开瓢”成功概率要大于双通道SAS HDD,7200转的SAS HDD成功的概率明显大于1W5的SAS HDD,当然这些都是个人经验。。。还有开瓢的目的其实更多的是为了使用普通SATA电缆,因为单通道SAS电缆稀缺真TM贵。。。

网友:
能说的,楼上其它人都说了,还有就是这东西不适合家用,太乱,而且接口不好弄,

网友:
sas阵列卡可以一战,淘宝上卖的盘大多是数据中心拆下来的,虽然没坏但有潜在隐患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冒烟是不会的,中间只是多了一路数据线而非电源线,除非手法不精把12V灌进去了,我就“开瓢”了好几个了 ...

你好,有没有希捷的7200转的sas盘连接sata控制器成功的?如果有的话给个型号或图片,谢谢。

网友:
上RAID卡,那种服务器硬卡而不是玩具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