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优惠购里4.8包邮的易朗之星48V12AH充电器拆解

楼主(2019-04-24):
前几天我爱优惠购4.8买的,收到后插了下电指示灯能亮,从进气出气口看了下风扇、电路都挺干净,就没拆机。
其实并不缺充电器,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撸它
今天看到坛子里有人撸了这家的36V12AH充电器翻车了,拆开是翻修货。所以我也拆开看看。
包装正面,各种功能(吹牛)

侧面,继续吹

盒子开口处

充电器正面

标签特写,边上是3个指示灯,还有48V12AH标记

外壳正面左下还有厂家标志

外壳背面,处女膜已经被我破了,反正不指望保修,几年内可能都不会去用它

拆开后全貌,挺干净的,风扇和电路板上都没灰尘。风扇是12V0.09A的,忘了拍照了。

低压侧的LM358,双运放。很多坛友拆电动车充电器时把它说成比较器是不对的。常见的8脚双比较器是LM393

高压侧电源PWM驱动芯片3842

高压驱动管5N60,边上是高压侧主电容400V47uf,电容小了点

低压侧主电容63V220uf,这个还凑合

背面全貌,没有更换元件的痕迹,不过输入输出线焊工比我还差。那一大坨焊锡的位子是几个小电阻,应该不是换元件,而是工艺差才那么难看

网友:
老货换新壳,这种不值得买

网友A:
这个挺干净的,唯一缺点就是输出整流二极管没加散热片。我以前买过一个,拆了改电压,才发现变压器是铝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挺干净的,唯一缺点就是输出整流二极管没加散热片。我以前买过一个,拆了改电压,才发现变压器是铝线的 ...

铝线就不错了,现在流行铝包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铝线就不错了,现在流行铝包铁

高频的情况下重要的是多股并绕,铜的效果也好不了多少。不过铝的强度太低,拆了再绕很容易断。只好换铜线了。

网友:
看这板子,纯手工焊接的

网友C:
就这价格没啥翻车不翻车的,100%的翻新货,不过论坛玩家也没谁拿来充电瓶的,都是买来拆着玩改电源的,话说同款我也有

网友D:
楼主的旧电路充电器随身带上,万一半路没电了可以充一点应急。另一个好的放家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这价格没啥翻车不翻车的,100%的翻新货,不过论坛玩家也没谁拿来充电瓶的,都是买来拆着玩改电源的,话说 ...

我这个是全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旧电路充电器随身带上,万一半路没电了可以充一点应急。另一个好的放家里。 ...

你哪里看出来我这个是旧的了?全新的好不好

网友:
不错,你的是新的。又的收到是旧的

网友:
买到返修货的最后咋处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哪里看出来我这个是旧的了?全新的好不好

也许我说错了,先用用再说。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哪里看出来我这个是旧的了?全新的好不好

那个焊点正是输出保险的位置,应该是输出保险反接炸断了,才那么连上的吧,新的没这么干的,焊活不行啊

网友F:
这么便宜 整得俺的闲置充电器在闲鱼都不知道开什么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焊点正是输出保险的位置,应该是输出保险反接炸断了,才那么连上的吧,新的没这么干的,焊活不行啊 ...

不是保险的,输出压根没保险。那个地方是3个电阻的腿焊在一起的焊盘,电路本来就是连在一起的,只是那坨锡太夸张

网友:
谢谢分享,真便宜,之前撸的另一家6.8¥,确实可以改电源玩哈哈。牙膏还没到货,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便宜 整得俺的闲置充电器在闲鱼都不知道开什么价了

十块二十块的一大堆,别卖了,自己留着玩吧

网友:
这样一对比我这个锂电车送的充电器简直是做工奢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保险的,输出压根没保险。那个地方是3个电阻的腿焊在一起的焊盘,电路本来就是连在一起的,只是那坨 ...

可是,这个地方三条平行的铜箔就是可以烧三回的印刷保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