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神舟笔记本开机进桌面途中出现下图蓝屏

楼主(2019-04-24):
(图片)

网友:
重启,插拔内存,重装系统

网友:
最上面没截图到,怎么好像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是偶尔发生,还是每次进桌面都会蓝屏?

网友:
BIOS开了AHCI好像也会出现在这种情况,老机型如果装系统时是IDE模式,要改回去,是不是CMOS电池没电了了,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
楼上都说了,进BIOS改AHCI模式为IDE看能不能顺利启动,如果不行重装系统,再蓝的话找内存的原因。

网友:
进入安全模式桌面后,点击“开始”-“运行”。
在框中输入chkdsk /r,按“确定”,等待修复完成。

网友A:
几乎忘了这个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乎忘了这个牌子

这个牌子在笔记本圈是很知名的。。。